请教:精密调压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12-08):
各位高手,小弟想请教下关于精密调压阀的种类,结构,工作原理,应用及维修.
望各位高手能多多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A(2007-02-04):
是调节阀,还是调压器?

what?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减压阀,保持输出的压力衡定!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B:
普通调压阀是单膜片结构,调整精度由弹簧和膜片决定,而精密调压阀则多了一层结构,同时反馈稳压加强.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C:
精密调压实际指得是稳压精度,自力式调压阀里面用于燃气调压的一种意大利塔塔里尼品牌的轴流式调压器,其稳压精度可达±1%,这是我了解自力式调压阀最精密的了。

网友A:
调压器一般分直接作用式及指挥器(止回器)式两种。其中指挥器式调压器精度较高可达2%-5%在介质工艺情况比较稳定、阀型合适的情况下可达1%。因其由先导阀及主阀两部分组成,故价格较直接作用式的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