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VG7变频器怎样取消PG,不用PG了

楼主(2006-12-09):
求助:富士VG7变频器怎样取消PG,不用PG了,谢谢

网友A:
调整控制方式或PG脉冲数改为“0”。

楼主:
在PO1参数改了之后就不报PG了,但改位SNSRLES启动频率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改位EMULAT之后启动电机撞了一下,声音很大,就报警了,拆掉电机测三相输出在4HZ是交流电压200-600V波动,一会就报OS过速,不知怎么问题?这样试机对不对?谢谢

网友B:
不用PG后,有好多参数需要改动的,可以参照说明书,不然的话你是开不了机的

楼主:
能否告知还要改哪个参数吗,因为说明书说得太简单,也看不出是哪几个参数,谢谢!
我的QQ:419129536

楼主:
能否提供FRENIC5000VG7的使用手册,下载到的说明书都不详细,谢谢!我的邮箱:yzcte@163.com

网友C(2011-05-15):
能否告知还要改哪个参数吗,因为说明书说得太简单,也看不出是哪几个参数,谢谢!
我的QQ:190165670

网友D:
F79=2 A35~A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