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三菱好用还是欧姆龙的好用?

楼主(2006-12-09):
亲爱的朋友们,请问下日产PLC中里面三菱好用还是欧姆龙的!

网友A:
欧姆龙的小型的比三菱的好的多,三菱FX系列是垃圾。

网友B:
你对那个熟悉,运用自如,哪个就好!!!

网友C:
同属日系的产品,使用起来相差不大,但是,三菱是大工厂,要比欧姆龙大多了,稳定性我想要好一点吧
本人卓见

网友B:
1、对!“相差不大”,指令、逻辑符号、参数、编程等接近,还有西门子也类似;
2、和松下、施罗德等相差远!

网友D:
都还马马虎虎,不过都是小日本的。

网友E(2023-04-29):
引用 网友C:
同属日系的产品,使用起来相差不大,但是,三菱是大工厂,要比欧姆龙大多了,稳定性我想要好一点吧本人卓见
三菱处理模拟量要自己写程序,欧姆龙直接读存储器里的软换值就可以了,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