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U312C的数据区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09):
我现在用到CPU312C,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地址或DB超出范围,FC下载不下去.请教大家,CPU312C的M数据区最大可用到多少?每个DB块最多可存放多少个字节?谢谢各位!!

网友A:
m,t,c,
fb,fc,db块号都尽量用最小的。
可用的最大M区号,FB,FC,DB块号选型手册上有具体数据,如 DB,1024 则表示可用于此CPU的是DB1到DB1023(从小号到大号),DB0在有的CPU中保留。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M只能用到128,DB可以到1024,谢谢NEO.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