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RKC CD901温控表详细说明书。song107@sina.com

楼主(2006-12-09):
急求:RKC CD901温控表详细说明书。song107@sina.com
      多谢!

楼主:
现在二级参数中找不到小数点的那一项,在下限后直接就到开关差值了,请高手教我!多谢!

网友A:
我司是RKC表首家代理商,型号和资料齐全.有需要的话请联系.ZHUPINGYUAN@126.COM

网友B(2007-03-06):
  SL01改为1100,SL04改为0011就好了

网友C(2009-04-01):
日本理化 CD/CH 系列回路调节器

感谢您购买本系列温控器 请事先详细阅读此 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中的资料如改
动恕不通知 敬请谅解
本温控器的制造经过严格地品质管理 如遇有不正常的状态或显示 请即刻与北京四通
股份公司工控部或您的供应商联络

第 1 章 准备篇 1.型号定义┄┄┄┄┄┄┄┄┄┄┄┄┄┄┄┄┄1-1
2.安 装┄┄┄┄┄┄┄┄┄┄┄┄┄┄┄┄┄1-2
2.1 外形尺寸
2.2 安装方法
3.接线
3.1端子构成
3.2接线注意事项
4.规格
4.1输入
4.2设定
4.3显示
4.4输出

第 2 章 功能篇 1.控制
1.1 PID 控制
1.2 加热 冷却控制
1.3 正动作 逆动作
1.4 自动演算(AT)功能
1.5 自主校正 ST 功能
1.6 设定数据锁 LCK 功能
2.报警
2.1温度报警
2.2加热器断线报警 HBA
2.3控制环断线报警 LBA
3.输入异常时的动作

第 3 章 操作篇 1.设定前状态
2 SV设定模式
3.参数设定模式
4 工程师参数设定模式

第 4 篇 通讯篇 仅限 CD 系列表

第5篇 其它

第1篇 准备篇
1.型号定义
请参照下列代码表确认产品是否与您指定的型号一致

CD/CH 01/02 - * -

规格尺寸 详见第 1 篇 2.1节
控制类型
F PID 动作及自动演算 逆动作
D PID 动作及自动演算 正动作
W 加热/冷却 PID 动作及自动演算 水冷 *1
A 加热/冷却 PID 动作及自动演算 风冷 *1
输入类型 见输入范围表
范围代码 见输入范围表
第一控制输出 OUT1 加热侧
M 继电器接点输出 8 电流输出 DC4~20mA
V 电压脉冲输出 G 闸流控制管驱动用触发器输出
T 闸流控制管输出
第二控制输出 OUT2 制冷侧 *2
无记号 当控制动作是 F 或 D 时
M 继电器接点输出 T 闸流控制管输出
V 电压脉冲输出 8 电流输出 DC4~20mA
第一报警 ALM1 第二报警 ALM2 *2
N 未设报警 J 下限输入值报警
A 上限偏差报警 K 附待机上限输入值报警
B 下限偏差报警 L 附待机下限输入值报警
C 上 下限偏差报警 P 加热器断线报警 CTL-6 *3
D 范围内报警 S 加热器断线报警 CTL-12 *3
E 附待机上限偏差报警 R 控制环断线报警*4
F 附待机下限偏差报警 V 上限设定值报警
G 附待机上下限偏差报警 W 下限设定值报警
H 上限输入值报警
通信功能 仅限 CD系列
N 无通信功能
5 RS-485 双线系统
防水/防尘功能
N 无防水/防尘功能
1 有防水/防尘功能

注 *1W 或 A型无自主校正功能
*2 第二控制输出 OUT2 ﹑第二报警 ALM2 为选项
*3 不能被定为第一报警 ALM1
*4 控制环断线报警只能在第一报警和第二报警中选择其一

网友D:
内容不全,谢谢给个全的

网友E(2010-01-06):
我需要日本RKC/CD901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