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

楼主(2006-12-09):
各位大侠好,
    公司的设备,面板上很多控制按键,感觉使用不舒服,我有心用触摸屏来试试,想能不能把这些控制都做在触摸屏上,可是水平有限,不知怎么做比较适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样做能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呢?我是看现在进口设备都是触摸屏,知道这是趋势,可要说又不知怎么讲才能说服老板用,大家给小弟点建议吧!
  谢谢!!!

网友A:
兄弟,不是啥都用触摸屏来的好的。
就你的控制柜来讲,按键应该是最经济、可靠的方式。
触摸屏是不能单独来实现你得柜子的控制要求的。它还要加个PLC,来实现逻辑控制。

如果你有兴趣,咱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你们的柜子。因为不了解,可能言论会有偏颇。所以.....
QQ:329360862  redlion126@126.com

网友B:
可以实现,不过要花点银子额的!

网友C:
个人观点:有大部分按扭功能放在触摸屏里面是比较好的,而且在触摸屏里面你可以把电磁阀的输出信号,接近开关的状态信号和一些模拟量的监视信号都做进去。否则的话你要监视电流信号等不是要用一些数码管什么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回复,
   不过还是没明白,可能是我没说明白,这机器是用的nx700的PLC控制,用数码管显示信息,像楼上兄弟说的,想用触摸屏实现开关的状态信号等的监视,想简化控制面板.....,主要是对怎么实现没很大把握,还有是对好处不知该怎么总结下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C:
每个接近开关的信号在触摸屏里面用一个灯就可以了,信号到的时候让灯亮,信号没有的时候让灯灭。其实将你的输出信号也直接监视就会更加清楚系统的状态:是没有信号输出?还是动作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