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手动状态下执行器自动打开的故障原因

楼主(2006-12-09):
请教各位高手:7日凌晨6时26分,我单位一锅炉的主给水自动调阀跟随失败,切换到手动状态运行。8时05分,在未作手动调整的情况下,该调阀突然开至99%阀位,运行工紧急关闭该门,同时打开70%旁路门维持运行。当时汽包水位为-1mm左右,主给水调阀阀位59%左右,给水流量为194t/h。DCS系统为EDPF-NT,调阀为奥马。后查历史记录,无调整阀位指令输出,各信号线绝缘良好,接地正确,卡件正常,调阀电源正常,使用对讲机进行干扰实验,故障未重现。请教各位高手,该门为何会自己打开?

网友A:
查查你的DCS的历史纪录,看看你们的控制系统给这个调阀有没有指令,如果以前没有进入历史库,建议你现在马上把他加入历史库,看看调阀的电源问题,其它的估计没有好的办法!如果以后解决了,希望能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一下你的结果,谢谢

网友B:
应该还是干扰问题 查查干扰源吧

楼主:
迫不得已,连卡件带调阀执行器都换了,故障倒是没有重现,可是故障原因还是没查清楚。我们开始怀疑是调阀设置了断信号自动开大功能,但是检查后确认调阀设置正确。然后怀疑调阀电源可能有问题,但是电源、空开都没问题,然后又检查了卡件,电源、输出、输入都没问题。绝缘也摇过了,没问题。接地线也正常,干扰按照规程和技术标准,用对讲机在三米内吼了半天也不见故障重现。真是没治了

网友A:
如果以后解决了,希望能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一下你的结果,谢谢

楼主:
问题早就解决了,换了一个执行器,故障排除。上个星期原因终于找到了,奥马调阀的执行器有一个可控硅坏了,导致调阀自己打开。没法修,那块板子整个换掉了。

网友C:
你应该确认一下输出99%的阀位信号时DCS给出的吗?如果确认的话,还是按xiao菜说的就查out信号的历史趋势,看是否有突变记录。或查操作员行为记录看那段时间的操作情况。
另外,我个人感觉干扰的可能性不太大,你的这个信号的屏蔽有没有和动力电缆的屏蔽连到一起呢?

网友D:
也只能从历史曲线上查了。。。。或者到现场守着,捕捉现象,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E:
楼主故障原因查到了,恭喜。
另有个建议:
DCS程序应该完善些
自动/手动 无扰动切换应该是大多数DCS集成商会做。
但有些不一定做“指令”和“反馈”的报警,需要增加,无论自动还是手动运行的情况下,AO与阀位反馈AI应该要进行比较,如果相差较大(可设置)就立即报警。
有的DCS PID本身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没有,则自己做。
其实对于有经验的系统集成商,报警会增加“输出指令”和“反馈应答”的比较的。
上面是模拟量,开关量也应该增加,例如“启动电机DO”指令发出,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可设置),“电机已启动”反馈没有收到,则发出报警;同样,电磁阀也是如此,电磁阀得失电,阀全开(关)行程开关的信号,在一定时间没收到,也应该报警。

网友A:
奥马调阀,这个设备用了几年?

楼主:
adjusni老兄:99%时确实无输出,已经可以肯定是调阀可控硅的问题了,和DCS这边没关系。
lly老兄:你的原意是不是做个比较逻辑,当偏差达到一定时输出报警,再增大到限值时切手动?谢谢老兄!
XIAO菜兄:我们的奥马调阀才用了不到一年而已。

网友A:
这个品牌的设备因该还不错,看来是你们的运气不好

楼主:
XIAO菜老兄,是啊,可能真就是运气不太好,就赶上了,呵呵

网友F(2011-04-01):
学习了。感觉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