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问5v长线输出编码器,是不是如果只用abz信号不用ab的反相信号也可以?

楼主(2006-12-09):
另外是不是是输出接个光藕然后给单片机做输入就可以了呢?请各位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应用方法,如果你的上位机要求差分信号(比如对反馈进行奇偶校验),你就必须要将反向信号接上;如果上位机要求非差分信号,那如你所说的就行。其实,编码器只是将信号输出,用什么信号取决于你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你查查看光耦的规格,响应周期是多少,再看你需要的编码器的线数,计算一下时间周期能否满足要求就行了。

楼主:
多谢李兄的答复~!!!因为我看了说明书,上边说是符合EIA rs422电平标准,所以不知道是否能和单片机的ttl电平直接互连。再有就是rs422是差分传输,我还没弄明白编码器的9根线是不是包含差分线什么的。我现在的理解是,如果想差分输出,就用a和a负送给差分输出芯片进行传输,如果不想差分输出,就用a相,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如果你的距离比较短,可以这样用,否则还是用个422的接收器比较好。比如3486、2632

楼主:
传输距离很近,多谢李统、日月剑、刘斑竹的指教

网友B:
是啊!其实有TTL输出的编码器呀!

网友:
顺便说一下,一般的422驱动芯片,输出的高电平不到5V,大约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