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在生料磨上的应用

楼主(2006-12-09):
    我厂Φ2.2×18m生料磨磨尾原采用一般电除尘器进行除尘。虽有一定效果,但由于故障率高,解决不了排空粉尘的环境污染问题,长期被迫用自然通风,使磨机通风量满足不了要求,时常出现饱磨现象,影响磨机的运转率。基于这种情况,根据现场的具体条件,我厂采用了沧县科研所的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投入使用后,经市环保局验收合格,测试结果表明,废气中含尘浓度52.3mg/Nm3,除尘效率为99.8%以上。本文主要结合我厂使用情况,对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的特点加以介绍。
1   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的工作原理
    该除尘器和一般电除尘器的工作原理相同,但工作电源和一般静电除尘器的电源不同,这种电源属于软特性,不同于当前的硬特性电源。首先它是把交流50Hz、220V的电压降至几十伏,经过整流滤波成为低压直流电源,然后供给晶体管振荡器,在提高频率的同时将电压升至一万多伏,再经过倍压整流电路,成为稳定的十万伏的直流高压。它的电路结构简单,不必设立复杂的火花自动跟踪和抑制系统,就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输出的高压电流全部都是电晕电流。理论分析及实际测试数据都表明该除尘工作电源输出电压高,电压波形平直,功率损失少,转换效率高,是一种高效能低成本的新型电源。
2   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的性能规格
    (1)型式:单室三电场;
    (2)电场断面积:16m2;
    (3)处理废气量:20000m3/h;
    (4)电场风速:0.35m/s;
    (5)电场极距:0.4m;
    (6)粉尘在电场中的停留时间:18s;
    (7)电晕极:不锈钢芒刺线,其有效长度448m;
    (8)收尘极:金属极,总面积60m2 ;
    (9)振打方式:采用B—0.5型平板振动器,电动机功率0.8kW,振动频率为2800次/min;
    (10)高压供电机组:JG—2型100kV/10mA,3台;
    (11)入口含尘浓度:<100g/Nm3;出口含尘浓度:<150mg/Nm3;
    (12)壳体尺寸:6410×4480×4950mm;
    (13)设备总重量:20t。
3   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系统的保温措施
    除尘系统的保温问题,关系到除尘设备能否正常使用。在我国的北方,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保温问题解决了,除尘系统的结露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3.1  进风管和除尘器的保温
    磨机在运转中由于钢球的冲击、研磨作用,物料在被磨细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随着磨内温度的升高,物料中的残留水分被蒸发,因此在磨内形成含尘的湿热气体。除尘器运行时,磨内的湿热气体会通过进风管进入除尘器内,为了不降低气流温度,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方法是:在壳体外面包围一圈镀锌铁板,其接口外用铆钉连接,壳体与外围圈的夹层中间充填岩棉。岩棉是导热系数较低的保温材料,保温效果较好。
3.2  卸灰斗的保温
    卸灰斗的保温由加温和保温两部分组成,即除了在灰斗外包敷岩棉保温毡保温层外,还在灰斗下部外周围用电热管加温,这种办法有效地提高了卸灰斗的温度,解决了回灰因结露而产生的结块问题。
4  使用效果
    晶体管高压静电除尘器在生料磨磨尾投入使用后,收尘效果显著,基本上解决了磨机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回收大量的生料,减少各种原料和动力消耗,节省了维修费用;加强了磨机通风,提高了磨机的运转率,从而降低了吨水泥的生产成本。
    经测定,该除尘器的入口粉尘浓度为40.3g/Nm3,出口粉尘浓度为52.3mg/Nm3,风量为15880Nm3/h,收尘效率达到99.8%以上,每小时可回收生料639kg。1992年该磨机实际运转7216h,年回收生料4611t,按25元/t生料计算,年回收生料价值可达11.5万元。以上分析证明,该除尘器投运后,很快就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