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燃气设备的控温问题

楼主(2006-12-09):
窑炉等以煤气液化气为气源的设备,要求恒温控制,通过自动调节进气和进风来控制火燃.请用过或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过.

网友A:
你想做设计还是什么
说清楚你的问题啊

楼主:
当然是做,因没有实际应用过,希望见过用过做过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老毕啊,还在“工控网混”吗?呵呵...
我是做仪表的,没具体用过的经验,但是了解一点过程,供你参考!
买个PID调节器,高端的有,霍尼维尔,福克斯波罗,西门子,欧陆等,调节器采集RTD/TC反馈温度信号,输出一个4-20mA控制器信号,调节智能阀门定位器,控制阀门的开度,达到调节煤气、液化气的输出量,控制温度的目的。

我还有美国红狮的PID调节器,也不错。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我们这倒有一台燃气退火炉
不过由于要求不高
控温表采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控制煤气和空气的通断
感觉很简单

楼主:
谢谢,我也想临时用一块特殊的两路比例输出仪表,因要调节气门与风门开控制燃烧程度,要通过传感器测量烟尘的C含量和炉内温度来调节比例和开度.和手动调节比例.请问有没有这种仪表,没有的话只有在PLC内做了.

网友B:
有,但价格不菲。西门子6dr24系列或者西门子PAC353(原美国摩尔产品公司PAC353).可实现复杂的回路控制。资料可下载,或者发给你。
redlion1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