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一种PID仪表

楼主(2006-12-09):
要求输出为两路,4-20MA,一路为主,一路为从,从路与主路的变化比例可以任意设定.请问有没有这种仪表.

网友A:
既然是PID控制器,就是把过程值控制在设定点,干吗还要比例关系?
QQ:329360862
redlion126@126.com

网友B:
有这种仪表

网友C:
选择一台可编程PID调节仪表自己组态就可以了,当然要2路输出的,比如老的KM系列,横河的Y-180,霍尼威尔的SDC等等

网友D:
可编程调节仪!

网友E:
RKC有这种功能

网友F:
楼主需要的可能是能实现比例控制或分程控制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