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西门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12-09):
我在一个程序里有看见用T38,但是为什么只用了一次呢,后面没有见到在用,是怎么回事啊<!--图片标记1-->

网友A:
有可能只是在程序那里用到了,其它地方没有用

楼主:
LD     M11.4
A      气缸20松开
TON    T38, 接料拖盘停留时间
R      M11.4
就这样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用交叉引用查一下,是否还有其他地方用过了,如果没有,这一句是多余的

网友C:
如果其它地方没有用,看PLC连接的用触摸屏吗,如果有,那么看触摸屏上有没有T38的显示\读取.

楼主:
用交叉引用查查过了,就一个地方用,怎么理解呢》??

网友D:
除了朱勇军说的以外,那就是个盲肠,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