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你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6-12-09):
正确使用你的本本电脑,不但能使其充分发挥功效,而且也能延长使用寿命,
信不信由你.
1.保持工作地点环境清洁.避免尘土飞扬,因为笔记本电脑结构精细.进灰后很难清洁.2.关闭上盖时不要用力太大.因为这样会将LCD液晶屏压向键盘.可能导致LCD表面损伤,甚至因此出现坏点。3.携带外出使用时.不要使笔记本电脑受压。如果是使用IBM或东芝的产品,可以将触控杆上的'小红帽'拆下,避免受压过度而压坏液晶屏的中央位置。4使用插槽设计的光驱进碟时要注意力度,否则极易损坏光驱。5.尽管笔记本电脑硬盘有一定的抗震能力,但毕竟有限,还应小心轻放。6.不要经常将笔记本电脑的上盖开开合合,因为上盖与机身之间隐藏着大量排线,经常扭曲会使电线断开或接触不良。7使用外接硬盘盒.外置光驱时,应尽量使用外置电源,以免因电压突然不稳而烧坏笔记本电脑内部的电源。8.不要阻塞处理器散热装置的进风口,否则会影响处理器的散热效果,严重的会烧坏处理器。

网友A:
收到了。先谢谢了

楼主:
续:一般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新近产的处理器可延长至5小时以上。但要用来刻录光盘.经常读取硬盘等工作的话,电池的实际工作时间肯定达不到厂商提供的理论工作时间.而笔记本电脑采用的锂电池与手机的锂电池一样,都有充电寿命限制,一般为300—500次左右。如果每天充电一次的话,一年左右就不能有效的工作了。要延长电池的寿命,就要尽量减轻电池的工作负担。1.利用Windows内置的或附送的电源管理软件,在系统负担不重的时候降低处理器的速度和散热风扇转速以便省电。2.适当调底屏幕亮度,不但省电.对眼睛的健康也有好处。3.拆除或关闭不需要的硬件.甚至一些没用的接口也应在BIOS中关闭。4.善用休眠模式,因为从休眠模式回到Windows的过程,要比重开机载入快的多。5.在室内尽量使用外接电源,如果准备长时间在室内使用,最好拆除电池。6增加内存条,可达到延长电池寿命的作用。

网友B:
我的本本最近电池时间特别快用完,555555。。。。。
得换新了

网友C:
如果是使用IBM或东芝的产品,可以将触控杆上的'小红帽'拆下,避免受压过度而压坏液晶屏的中央位置。???

网友D:
5.在室内尽量使用外接电源,如果准备长时间在室内使用,最好拆除电池???????
看到有的论坛上面说使用外接电源时最好不要拆除电池

网友D:
哪一个对哦,公说公的,婆说婆的

网友E:
很有用处!!

网友F:
 " 5.在室内尽量使用外接电源,如果准备长时间在室内使用,最好拆除电池???????
看到有的论坛上面说使用外接电源时最好不要拆除电池"
请师付告知,那种说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