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PCI1716VC编程求助

楼主(2006-12-09):
各位高手,我用研华PCI1716的0~2通道采集0~10V模拟量,PtMAIConfig. GainArray,PTMAIVoltageIn. GainArray,PTMAIVoltageIn. VoltageArray如何设置和赋值,万分感谢!!!!!

网友A:
PCI-1716是一张高速卡,可以分软件触发 中断采集和DMA方式,你所说的应该是MAD_SOFT,具休你可以看看例子程序.
http://www.advantech.com.cn/support/sr_detail.asp?SR_ID=1%2DNOUNT&SEARCH_TYPE=Driver 下载DevMgr_2.1.47.001.exe 、 All_Examples.exe 和ADAM_DLL_2.1.6.002.exe ,安装完后根据如图所示操作
1、 打开DeviceManager,在编程的时候也要参照该说明手册,在该手册中有详细的函数调用说明
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先看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