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三菱定位模块如何编程?

楼主(2006-12-09):
FX2N控制三个伺服电机,用到定位模块,对定位模块如何编程?用到那些指令?

网友A:
有多种定位模块;
1PG 10PG、10GM、20GM等;
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B:
各不相同,10GM、20GM用专用的软件

楼主:
用10PG的呢,如何编程?

网友C:
建意你先看一下10GM的驅動模塊的定義和裡面暫存器的功能。

网友D:
20GM有两轴插补,专用软件编程,参数设置很方便,指令不多,编程跟画流程图差不多,试几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力扬200MP支持圆弧插补,可扩充十轴同步定位,梯形图编程,方便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