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接地

楼主(2006-12-09):
发电机经避雷器接地是不是非直接地

网友A(2011-05-28):
发电机中性点经避雷器接地不是直接接地,所用的避雷器是阀型避雷器,也就是在发电机出现过电压是可以经该避雷器将电压向大地泄压,当电压恢复正常时避雷器就断开与大地绝缘,以保护发电机的绝缘不受到伤害。

网友B:
1,不是直接接地,

2,  发电机中性点经避雷器接地所用是阀型避雷器,

网友C: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厂的设备采用什么保护方式?还有如果真的有雷电那不是发电机和人就很危险了

网友A(2011-07-02):
1,发电机的出线处还接有避雷器装置(是避雷器和电容器组成);

2,在发电机发出的电经变压器与电网并联运行,在线路上装有避雷器和避雷线,如果在打雷时,雷电波可以经过线路上的避雷装置向大地泄压,可以保护发电机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D:
发电机中性点经避雷器接地不是直接接地。

网友E:
发电机经避雷器或消弧线圈接地,不是非直接地 . 这是高压发电机的标准接地; 标准称这种接地方式为小电流接地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电机经避雷器或消弧线圈接地,不是非直接地 . 这是高压发电机的标准接地; 标准称这种接地方式为小电流接地系统.

小电流接地系统,就是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用电设备要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