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06-12-09):
我公司现有一台照明专用变压器,当补偿电容自动投入时,功率因数反而下降,而且总电流也随之上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吗?在此谢过!

网友A:
可能原因:1)过补偿;2)电容投入使谐波放大或谐振

楼主:
过补偿功率因数会是负数是不是?电容投入使谐波放大或谐振?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B:
1、“照明专用变压器”功率因数就是1,不需要补偿,你真逗!!!
2、“当补偿电容自动投入时,功率因数反而下降”,这不叫补偿,这是故意输入无功电流,减小功率因数,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请问刘工,1、照明专用变压器”功率因数就是1,为何?照明负载皆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应该很低,为什么不需要补偿?      2、  当补偿电容自动投入时,功率因数反而下降,功率因数就是1,为何会自动投入?

网友B:
     “照明负载皆是感性负载”谁说的?!!

网友C:
过补偿了吧!

网友D:
看看你的自动补偿器的设置是不是有误.

网友E:
这个……不能因为电灯的钨丝是卷曲的就认为灯泡是感性负载吧?

即使是电钨灯、日光灯,一般说来都不能算感性负载,我觉得没必要补偿。

楼主可以观察一下补偿之后功率因数表指针是指向哪个方向,如果是偏往左边,就是过补偿了。

网友F:
选个好的功率因素补偿表.现在劣质的无功率因素补偿表太多了.搞成自动的.还有要注意电压的域值设定.有的电容是380V,电网是400V时不要强投.

网友G:
哦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H:
照明变压器有没有必要要补偿啊?

我个人觉得气体放电灯本身会造成供电的污染,用的电容不好的话,会很快挂掉的

网友H:
感性负载;日光灯、电动机、电冰箱、冰柜、电风扇、变压器、空调器等。

容性负载;电视机、电脑主机、显示器、投影机、所有以开关电源变换的供电设备等。

阻性负载;白炽电灯炮,电烙铁,吹风机及一切以电热丝为加热的用电器。

网友I:
你的投切盒.取样信好搞错了吧,,楼主,是新装的吗.以前运行正常吗

网友J:
   照明负载常用的主要有:白织灯(电阻性),荧光灯(电感性),高压汞灯(电感性),高压钠灯(电感性).

网友K:
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