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TEP7的问题

楼主(2006-12-09):
好,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估计你的系统有问题,最好那个好的系统安装盘,GOST XP 估计不行,还有就是STEP7V5。2好像不支持XP吧

网友B:
5.2支持xp的,你把以前装的在系统中的step7那些组件删干净了
要不行就从装系统了

网友C:
是不是有的计算机硬件有问题了!
看看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吧

网友D:
STEP V5.2完全可以在XP系统下运行,估计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E:
你采用XP专业版的多好呀,连WINCC6.0也可以用。你的软件不就全了吗?换吧,朋友 。

楼主:
谢谢各位.我着就去换系统.

网友F:
如果是XP PROFESSIONAL的GHOST,肯定是没问题的
看看你的XP是不是HOME的?
实在不行就重新装一下,有不是很麻烦

楼主:
我试过了,没有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