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6-12-09):
单位有一台设备,用的三菱F系列的,老是不间断报警,查外为线路没问题,后来插上电脑后发现有一组接点坏,输出点,输入没动,从012换到017后正常,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尾巴带MR的吗?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把它拆开换个同型号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B:
内部故障,编个小程序,每个输入,输出点测一下就是了,不行的点换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