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速度

楼主(2006-12-09):
求助:我们有台设备,有四个工位,7个伺服电机,各工位可单独工作,自动时由总站控制,最近在其中一个轴驱动器上加了一个光栅尺(以前也有光栅尺,后来坏了,没有用,现在想恢复上),对这个轴及驱动参数进行了设定,但其它轴及参数一点也没动,可是加工时各轴的速度都变慢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要看你加工时是怎么控制的,才好分析。

网友B:
麻烦大家给推荐一款正泰的“隔离变压器”,功率要求0.5KVA的就行, 主要用来做抗干扰隔离的。   因为系统里有两台变频器,所以在24VDC的开关电源的220VAC前加一台隔离变压器。 因为我现在的正泰选型样本上没找到, 问正泰的经销商要新样本还要不到,郁闷。

楼主:
我们这台机床各轴变慢后在NC程序里增加了轴了进给速度,正常工作了半天,到第二天启动机床后驱动器报警,报警号为:F242 查资料为编码器2故障,信号幅度错误(信号太小) ,没办法又改回到电机编码器作位置反馈,改完后各轴速度又都变快了,只好又从NC里降低轴进给速度。这说明加了光栅尺作位置反馈后伺服电机变慢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估计是这样!可能脉冲当量不同。

网友D:
换个光栅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