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6-12-09):
我想求助各位是操作站的通讯问题,全部的操作站采用光纤通讯,时通时断

网友A:
可以将通讯速率降低一些试试.
另外,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系统,操作站的通讯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B:
检查两根冗余通信电缆是否有交叉的地方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过,不过是网线,把交换机的半双工改为全双工问题立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