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接线?

楼主(2006-12-09):
请教?在用PLC采集一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怎么也采集不到,压力变送器有四个接线柱,两+,两-,两+,两-端都导通,PLC模拟量模块为CJ1W-AD081-V1,压变+,-接入24V电源,说明书要求把信号的+接入电源的-,不知信号的-该接那个端子?

网友A:
电源、压力变送器、模拟量模块三者应该是串联的。信号的-应接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