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西门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莫名其妙得过低

楼主(2006-12-09):
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厂有一台西门子70变频器,在调试时的负载并不是很大,而且电流不是太大,不到及闲置的一半,但是有时直流母线电压莫名其妙的过低。严重了就报欠电压故障。而且查电源电压正常 。也无别的报警。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滤波电容有问题.而且长时间闲置造成电容损坏是很正常的.

楼主:
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器的问题把,是新设备啊

网友B:
这个问题的难点应该在“有时”上,时好时坏的故障最难找,关注中!

网友C:
看看输入电源的端子有没有接触不良啊,有时候问题就这么简单!!

我是谁。。。。

网友(2007-05-11):
问题解决没有?怎么没下文了,楼主!

网友D:
    支流母线电压有时低,查前级输入。

网友E:
查前级接线的问题,看看

网友F:
 首先检查输入的接线是不是可靠。
然后看母线上的滤波电容,放电电阻是否有问题。
母线上是否加了刹车泻能的选配件。如果刹车泻能部分误动作,也会引起母线电压过低。

网友G:
整流模块有二极管开路故障!

网友H(2011-01-03):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原因:

1、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2、直流回路的缓冲接触器是否正常吸合

3、输入回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I:
西门子的没碰到过该类故障。安川变频常碰到该类故障,616G3、P5。原因为直流回路接触器接点氧化,接触不好。

处理办法:1、打磨接点

                     2、外挂一个接触器,主回路并联

用方法2能长时间解决该问题,多台变频进行过此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