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摄像机什么接口啊?到PC的

楼主(2006-12-09):
最近有个客户要做一个实验平台,希望能够对实验过程进行观察,因此我在系统中加入了摄像头。

但是不知道摄像头一般是什么接口,一般的电脑摄像头可以进行观察么?
这个系统不需要进行视觉识别的,仅仅是观察而已。

由于选择了嵌入式的PC,目前只能提供USB接口。要不就要换工控机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摄像头-PC为 usb接口基多.

楼主:
自己回答吧,去电脑城问过做监控的人了。
视频进电脑,一是用PCI接口的视频采集卡,一般一个卡有多个视频接口,二是使用视频服务器,摄像头进入视频服务器,然后通过视频服务器的网口进入电脑。

网友B:
看来你没用自己的电脑来QQ视频聊天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6-12-11 18:33: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你没用自己的电脑来QQ视频聊天的。。。
--------------------------------------------------------------------------------------------
摄像头效果差了点吧

网友C(2007-05-02):
看摄像机什么接口呗,有USB.也有1394的OR PCI的

网友D(2008-03-26):
常见的几种:
bnc--监视器
bnc--采集卡--电脑
usb--电脑
1394--(1394卡)--电脑
cameralink--(cameralink采集卡)--电脑
gigaE--(千兆网卡)--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