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6-12-09):
请问大家用过磁滞位移传感器么?请推荐一下。行程大概15CM就够了,精度越高越好。
接口可以是数字的,也可以是模拟的。
谢谢了

网友A:
德国NOVOtechnik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www.green-automation.com
联系电话:021-58527793-701

网友B:
进口的
用MTS的
国产的,精度不会太高
我做过,仿制MTS的
效果还说的过去
国产的信号输出 一般都是模拟的
加个转换器就是了
工控:一个永不沉没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