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液压系统怎么了

楼主(2006-12-10):
液压油变质后更换新油后过了两天就变质了,此液压系统只提供给治具用于夹紧和放松,检查各油缸及油管无漏油。请大虾们帮忙分析。

网友A:
本人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你换油时油时油缸里面的原来的油没有清于净.二是油缸活塞有损伤,与油缸壁摩察太大.三是你有的油可能不是专用的液压油.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C:
不是专用液压油,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油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你油有问题不然的话不会那么快就会变色

网友B(2007-09-25):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2008-05-27):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应该是油品问题.现在的回收油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