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电磁阀线圈的正端好还是负端好?

楼主(2006-12-10):
在控制电磁阀的应用中,可以通过断开电磁阀线圈的负端或断开电磁阀线圈的正端来实现对电磁阀的控制,那么,哪种方法更好呢?有人说,断负端不好,因为负端断开后,线圈正端还接着电源正端,如果线圈另一端接地,会使线圈产生电流,使电磁阀误动作。请老师傅们帮忙说明一下一般应选那种方法?

网友A:
对,就应该控制电磁阀线圈的正端!

网友B:
个人认为控制电磁阀线圈的正端好

网友C:
肯定是正端好了!

网友D:
是正端好

网友E:
1、关键是看你的电路系统是正极接地还是负极接地;
2、若是正极接地,则控制负端;
3、若是负极接地,则控制正端;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楼上各位是我沙漠旅行的绿洲,大海航行的灯塔
非常感谢!

楼主:
实际系统是这样,三相电的中性点不接地,然后取两相之间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成24V,整流后驱动电磁阀,请问在这种情况下,选那种比较好

网友E:
“整流后驱动电磁阀”
1、你的电路滤波电容负极接地,正端控制;
2、你的电路滤波电容正极接地,负端控制;

网友G:
如果24V电源的正负端均不接地,那么不管你控制电磁阀线圈的正端或负端均可以,因为即使有一端接地也不会形成回路的,对吗?

网友H:
原来没考虑过。又学一招!

网友I:
控制正端好啊

网友J:
又学一招!领教了。

网友F:
赞成刘志斌和王润东帖子加在一起.

网友K:
对,就应该控制电磁阀线圈的正端

网友L:
不能一概而论,还和控制器件有关。如果是NPN 三极管,控制负端比较方便。

网友M:
同意 刘志斌老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