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新手请教:2.09上编程后不能编译

楼主(2006-12-10):
新手请教各位师傅:本人把草稿上的程序录入后点编译,提示错误.后全部清除了再编,编几行就点编译,没问题,再编几行又点编译又没问题.如此继续下去全部编完,再没提示错误了,奇怪.想做一个机器的能自动控制的程序,选择台达60ES的PLC.有没有湖北鄂州的同行啊?

楼主:
更正:是编程时,不是编程后.

网友A:
应该是你录入时出了问题,出现错误时,你可以从软件编程窗口下面的信息框确认错误出在多少行多少列。

楼主:
先是全录了点编译,提示1-63行错了.可是我还是照原草稿录的,录几行就点编译又没错,到全录完都没错.不是软件的问题吧?等过段时间有了PLC再检验.
谢谢一点意见.

网友B:
请使用最新的 WPL 2.09 β版(2006年12月05日)比以前的 2.09 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