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PBIII03在XP系统安装后无法打开,更改WINDOWS2000兼容模式,仍然打不开,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12-10):
GP-PRO/PBIII03在XP系统安装后无法打开,更改WINDOWS2000兼容模式,仍然打不开,请高手指点    谢谢
                 SZJINLIANG@126.COM

网友A: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重装系统

楼主:
重装什么样的系统?GP-PRO/PBIII03重装, 还是WINDOWS系统?

网友B:
●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组态、单片机.电工电子资料库下载

三菱GX-Develop8.36最新中文版
    三菱仿真GX Simulato7.11M最新版
    Step7 v5.4最新版
    STEP7-MicroWIN_V4.0 SP4最新版本
    omron全系列编程软件CX-One 2.0最新版本
    omron全系列编程软件CX-P 6.1  CX-P 7.0最新版本

更多资料请登录我们官方FTP服务器查询!

推荐工控论坛
http://1000ci.vicp.net
推荐工控ftp
下载1: ftp://kenci.vicp.net
下载2: ftp://1000ci.vicp.net
下载3: ftp://9500123.vicp.net
用户名:downloads
密 码:downloads
端 口:21
温情提示:
如果IE打不开FTP,请您使用FTP客户端软件(如:CutftpXP软件)进行登录。

腾讯QQ:36118053 E-mail:kosoft#21cn.com (请将#替换为@)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的序列号啊?

楼主:
SN30507530130  KEY4735 5973 8129

网友D:
删除后重新安装,如果要安装中文,运行注册中文程序就可.不需重装系统

楼主:
已重装了,画面还是闪一下没了

网友E:
你在安裝時鍵入用戶名不要用電腦登錄用戶名試試?

网友F:
还是用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