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的检修

楼主(2006-12-10):
一、检修方法

 微波炉的工作电路如附图所示,从图看出电路包括初级和次级两部分,而其中任一部分有故障都会影响

微波炉正常工作。检修时,一般是以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为界来分析判断故障的部位。现以开机立即烧保险丝为例,来说明检修方法。
  1 首先断开高压变压器的次级高压电路。将变压器次级高压端插头(与高压电容连接点拔掉)。这样即能迅速判断故障产生的位置,又可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烧保险丝一般是由机内某元件短路引起的,但要找到是哪一个元件短路,还要作进一步的检查。
  2 换上原规格的保险丝(一般6~10A)再通电。如风机、转盘电机都运转正常,说明电源控制系统及变压器均正常,而故障在高压电路系统中。此时可检查高压电容器(一般规格为1μF/2100V),特别注意:一定要先放电再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性能,如阻值为0,则属短路;或阻值为∞,则失去充放电性能,这样就没有高压输出,微波炉磁控管无高压而不工作。再测量高压二极管,正向阻值150kΩ,反向∞是正常的。常见故障是高压电容器击穿,使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直接通过二极管短路,电流过大而烧毁机内保险丝。
  3 通电后,机内保险丝立即熔断,这时可判断高压电路正常,而故障出在变压器本身或电源控制电路中。把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的插头拔下,通电后保险丝不再烧断,电源控制电路工作也正常,说明是变压器损坏。一般这种情况少一些。若把变压器初级一端的插头拔下后通电,机内保险丝仍烧断,故障肯定出在电源控制电路中,如初级开关、次级开关、监控开关、转盘电机等烧毁短路而引起,需万用表测量检查,即可查出。
  4 各种元件简单参数如下,供检修时参考。磁控管灯丝电阻1Ω以内,灯丝电压32V;高压变压器初级220V,绕组阻值2~3Ω。次级高压绕组电压2000V,绕组阻值80~100Ω;灯丝绕组32~34V,绕组阻值1Ω以内;转盘电机绕组阻值10~20kΩ,风扇电机绕组阻值200~300Ω。
  二、 检修实例
  国内微波炉的型号很多,其工作原理相同。本文以LG微波炉为例、分析各类故障产生的原因和检修方法。
  1 一台LGMS-2069T型微波炉,开机后不工作不能加热。
  首先检查微波炉的供电电源正常。打开微波炉的外壳,检查发现机内保险丝烧断了,换一只10A保险丝管,开机试验,保险丝又被烧断。将变压器次级与高压电容器连接点插头拔下,再换用一只10A保险丝,开机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发生在变压器次级电路,检测高压二极管、磁控管均正常。检测高压电容器,发现它对机壳(接地点)短路,造成通电开机立即烧保险丝故障。更换同型号的高压电容器,故障排除。
  2 一台LGMG-5529SDT型微波炉开机后不能加热。
  该故障的检修方法与上例基本一致。但究竟是高压电容器,还是高压二极管、磁控管,需逐一检查,检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用替换法逐一更换,当更换二极管后、再开机就不烧保险了、加热正常。这说明高压二极管有问题、而用普通万用表测量高压二极管是测不出来的,只能作粗测。
  3 一台LGMG-5599SDT型微波炉开机工作正常,但只工作2分钟就突然停止工作,过几分钟又自动恢复工作,如此反复。
  经分析判断应是磁控管上的热切断器误动作引起的。当炉腔温度升到145℃时热切断器动作,切断磁控管的供电电源;当温度下降到110℃时,热切断器又重新闭合,磁控管得电使微波炉工作而加热。该机只工作几分钟,而且食物未熟,炉腔温度不会超过145℃,所以怀疑热切断器性能不良而产生误动作。更换新品后,故障排除。在检修此类故障时,还应考虑到冷却风扇是否工作,如果风扇不转动,热量排不出去,致使温度升高,也能导致热切断器工作,切断磁控管的电源。
  4 一台LGMG-5586DT型微波炉开机加热正常,只是转盘不转。
  取出炉腔内玻璃转盘、转盘架等物,将微波炉翻过来让底朝上,取下中间一块盖板,再取出转盘电机。检查电机的电源接插件上有220V电压,说明电机自身有故障。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机线圈阻值为∞,开路,正常阻值一般为10~20kΩ。更换新电机,转盘工作正常。此例是因用户把微波炉放到厨房的地方特别潮湿,并且微波炉又长期不用,而使转盘电机的线圈霉断造成电机损坏的故障。提醒用户要注意微波炉的放置环境。
  5 一台LGMS-1968T型微波炉开机运转正常,就是加热太慢。
  首先检查炉腔内的食物放的是否过多、功率分配器开关是否放在低火位置、电源电压是否偏低。在保证满足上述条件情况下,就可检查磁控管是否老化,可用手摸摸管子,如果感觉发烫,一般是管子老化了。另外,管子上的磁钢开裂也不能用了。该机是在饭店后厨房使用,环境特别潮湿,长期频繁的使用,造成磁控管接插件生锈,接触电阻加大,而使输入的电源电压偏低,引起加热太慢。经除锈及更换连接线后加热正常。
  6 一台LGMG-4978T型微波炉开机烧保险而不能工作。
  打开机壳将变压器次级高压电容器连接点插头拔下,再换用一只10A保险丝,开机后不再烧保险丝,这说明此故障在高压电路中。检查发现磁控管灯丝对其壳体本身短路,更换同型号的磁控管,故障排除。
  7  一台LGMG-5578T型微波炉不加热。
  该机是用户用不锈钢大茶缸加热烧水,不一会儿,发现机内有异声且伴有糊焦味,立即停止工作。经检查发现炉腔内右侧云母片烧焦且有孔洞,换一新云母片后仍不加热。怀疑磁控管失效,取下磁控管,发现上半部呈齿痕般烧坏,换同型号的磁控管后,加热正常。提醒用户,炉膛内绝不能放置金属容器加热食物,应该用陶瓷、玻璃等容器。
  8  一台LGMG-5588SDT型微波炉开机不工作,显示屏无显示。
  此机属电脑控制型微波炉。打开外壳,首先检查机内的保险丝,完好。根据电路图及检修经验,初步判断故障在电源控制电路,这部分元件有:保险管、热切断器、安全联锁的初级开关及次级开关、监控开关、变压器初级、RYZ继电器的主触点及各元件之间接插件。这些元件是串接到电源电路当中,只要有一个元件损坏,电源就构不成回路,高压变压器就得不到电流而无高压输出,导致不工作而不加热,同时屏幕也不显示。检查这些元件,发现线路板上的RY2电源继电器的主触头不闭合,导致变压器得不到电流,再测量RYZ继电器线圈无12V电压,而继电器线圈通路完好。再查线路板的电源输入情况时,发现电源输入线与接插头脱落,接好后再通电开机,显示屏有显示、加热也正常了。

网友A:
好东西,不知谁还有修电磁炉的经验,说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