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扩展问题

楼主(2006-12-10):
请问大侠;我想用,标准型K7M-DR20U  把输出点扩展到40几点,这样可以扩展吗?谢谢!!!!

网友A:
不能,最多输出32点

网友A:
写错了是38点输出连接三个G7E-TR10A扩展模块

网友B:
可以的G7E-RY16A,继电器16点输出,可以扩展3块。
G7E-TR10A是晶体管10点输出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看楼主的需求,标准型可扩展的输出点最多为:晶体管类型30点,继电器类型为48点,选相应的模块即可,加上本体的点数就是产品的最大输出点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