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6-12-10):
一、变频恒压供水的特点

1. 节能,可以实现节电20%-40%,能实现绿色用电。
2. 占地面积小,投入少,效率高。
3. 配置灵活,自动化程度高,功能齐全,灵活可靠。
4. 运行合理,由于是软起和软停,不但可以消除水锤效应,
而且电机轴上的平均扭矩和磨损减小,减少了维修量和维修费用,
并且水泵的寿命大大提高。
5. 由于变频恒压调速直接从水源供水,减少了原有供水方式的二次污染,
防止了很多传染疾病的传染源头。
6. 通过通信控制,可以实现无人值守,节约了人力物力。

楼主:
二、节能原理

由水泵的工作原理可知:水泵的流量与水泵(电机)的转速成正比,水泵的扬程与水泵(电机)的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水泵的轴功率等于流量与扬程的乘积,故水泵的轴功率与水泵的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既水泵的轴功率与供电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改变水泵的转速就可改变水泵的功率。
流量基本公式:
Q∝N    H∝N2     KW=Q*H∝N3
以上Q代表流量,N代表转速,H代表扬程,KW代表轴功率。

例如:将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45HZ,则P45/P50=(45/50)3= 0.729,即P45=0.729 P50;
将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40HZ,则P40/P50=(40/50)3= 0.512,即P40=0.512 P50。
水泵一般是按供水系统在设计时的最大工况需求来考虑的,而用水系统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时间不一定能达到用水的最大量,一般用阀门调节增大系统的阻力来节流,造成电机用电损失,而采用变频器可使系统工作状态平缓稳定,通过改变转速来调节用水供应,并可通过降低转速节能收回投资。

楼主:
三、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的主要应用场合

1、高层建筑,城乡居民小区,企事业等生活用水;
2、各类工业需要恒压控制的用水,冷却水循环,热力网水循环,锅炉补水等;
3、中央空调系统;
4、自来水厂增压系统;
5、农田灌溉,污水处理,人造喷泉;
6、各种流体恒压控制系统。

楼主:
水泵变频调速应用的注意事项
变频调速在泵与风机的节能方面应用广泛,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由于对影响其节能效果的因素考虑不周,导致选择与使用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影响其节能效益的发挥。以水泵为例,针对影响其调速范围、节能效果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了对症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变频调速的适用范围。
1 变频调速与水泵节能
    水泵节能离不开工况点的合理调节。其调节方式不外乎以下两种:管路特性曲线的调节,如关阀调节;水泵特性曲线的调节,如水泵调速、叶轮切削等。在节能效果方面,改变水泵性能曲线的方法,比改变管路特性曲线要显著得多[1]。因此,改变水泵性能曲线成为水泵节能的主要方式。而变频调速在改变水泵性能曲线和自动控制方面优势明显,因而应用广泛。但同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影响变频调速节能效果的因素很多,如果盲目选用,很可能事与愿违。
2 影响变频调速范围的因素
    水泵调速一般是减速问题。当采用变频调速时,原来按工频状态设计的泵与电机的运行参数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外如管路特性曲线、与调速泵并列运行的定速泵等因素,都会对调速的范围产生一定影响。超范围调速则难以实现节能的目的。因此,变频调速不可能无限制调速。一般认为,变频调速不宜低于额定转速50%,最好处于75%~100%,并应结合实际经计算确定。
2.1 水泵工艺特点对调速范围的影响
    理论上,水泵调速高效区为通过工频高效区左右端点的两条相似工况抛物线的中间区域OA1A2(见图1)。实际上,当水泵转速过小时,泵的效率将急剧下降,受此影响,水泵调速高效区萎缩为PA1A2[2](显然,若运行工况点已超出该区域,则不宜采用调速来节能了。)图中H0B为管路特性曲线,则CB段成为调速运行的高效区间。为简化计算,认为C点位于曲线OA1上,因此,C点和A1点的效率在理论上是相等的。C点就成为最小转速时水泵性能曲线高效区的左端点。
因此,最小转速可这样求得:
由于C点和A1点工况相似,根据比例律有:
(QC/Q1)2=HC/H1
C点在曲线H=H0+S·Q2上有:
HC=H0+S·QC2
其中,HC、QC为未知数,解方程得:
HC=H1×H0/(H1-S·Q12)
QC=Q1×[H0/(H1-S·Q12)]1/2
根据比例律有:
nmin=n0×[H0/(H1-S·Q12)]1/2
2.2 定速泵对调速范围的影响
    实践中,供水系统往往是多台水泵并联供水。由于投资昂贵,不可能将所有水泵全部调速,所以一般采用调速泵、定速泵混合供水。在这样的系统中,应注意确保调速泵与定速泵都能在高效段运行,并实现系统最优。此时,定速泵就对与之并列运行的调速泵的调速范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主要分以下两种情况:
2.2.1
    同型号水泵一调一定并列运行时,虽然调度灵活,但由于无法兼顾调速泵与定速泵的高效工作段,因此,此种情况下调速运行的范围是很小的。
2.2.2
    不同型号水泵一调一定并列运行时,若能达到调速泵在额定转速时高效段右端点扬程与定速泵高效段左端点扬程相等。则可实现最大范围的调速运行。但此时调速泵与定速泵绝对不允许互换后并列运行。
2.3 电机效率对调速范围的影响
    在工况相似的情况下,一般有N∝n3,因此随着转速的下降,轴功率会急剧下降,但若电机输出功率过度偏移额定功率或者工作频率过度偏移工频,都会使电机效率下降过快,最终都影响到整个水泵机组的效率。而且自冷电机连续低速运转时,也会因风量不足影响散热,威胁电机安全运行。
3 管路特性曲线对调速节能效果的影响
    虽然改变水泵性能曲线是水泵节能的主要方式,但是在不同的管路特性曲线中,调速节能效果的差别却是十分明显的。为了直观起见,这里采用图2说明。在设计工况相同的3个供水系统里(即最大设计工况点均为A点,均需把流量调为QB),水泵型号相同,但管路特性曲线却不相同,分别为:
①H=H1+S1·Q2(H0=H1)
②H=H2+S2·Q2(H0=H2,H1>H2)
③H=S3·Q2(H0=H3=0)
    很显然,若采用关阀调节,则3个系统满足流量QB的工况点均为B点,对应的轴功率为NB;若采用调速运行,则3个系统满足流量QB的工况点分别为C,D,E点,其对应的运行转速分别为n1,n2,n3,相应的轴功率分别为NC,ND,NE。由于N∝Q·H,所以各点轴功率满足NB>NC>ND>NE。
    可见,在管路特性曲线为H=H0+S·Q2的系统中采用调速节能时,H0越小,节能效果越好。反之,当H0大到一定程度时,受电机效率下降和调速系统本身效率的影响,采用变频调速可能不节能甚至反而增加能源浪费。
4 两种调速供水方式节能效果比较
    在供水系统中,变频调速一般采用以下2种供水方式:变频恒压变流量供水和变频变压变流量供水。其中,前者应用得更广泛,而后者技术上更为合理,虽然实施难度更大,但代表着水泵变频调速节能技术的发展方向。
4.1 变频恒压(变流量)供水
    所谓恒压供水方式,就是针对离心泵“流量大时扬程低,流量小时扬程高”的特性,通过自控变频系统,无论流量如何变化,都使水泵运行扬程保持不变,即等于设计扬程。若采用关阀调节,当流量由Q2→Q1时,则工况点由A1变为A2,浪费扬程△H=H1-H3=△H1+△H2。若采用变频恒压供水,则自动将转速调至n1,工况点处于B1点(参见图3)。由于变频调速是无级变速,可以实现流量的连续调节,所以,恒压供水工况点始终处于直线H=H2上,在控制方式上,只需在水泵出口设定一个压力控制值,比较简单易行。显然,恒压供水节约了△H1,而没有考虑△H2。因此,它不是最经济的供水调节方式,尤其在管路阻力大,管路特性曲线陡曲的情况下,△H2所占的比重更大,其局限性就显而易见。
4.2 变频变压(交流量)供水
    变压供水方式控制原理和恒压供水相同,只是压力设置不同。它使水泵扬程不确定,而是沿管路特性曲线移动(参见图3)。当流量由Q2→Q1时,自动将转速调至n2,工况点处于B2点。此时水泵轴功率n2小于恒压供水水泵轴功率N1。变压供水理论上避免了流量减少时扬程的浪费,显然优于恒压供水,但变压供水本质上也是一种恒压,不过将水泵出口压力恒定变成了控制点压力恒定,它一般有2种形式:
4.2.1 由流量Q确定水泵扬程
    流量计将测得的水泵流量Q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H=H0+S·Q2确定水泵扬程H,通过调速使H沿设计管路特性曲线移动。
    但在生产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对于单条管路输水系统,是可以得到与之对应的一条管路特性曲线的。而在市政供水管网中,则很难得到一条确定的管路特性曲线。在实践中,只能根据管网实际运行情况,通过尽时能接近实际的假设,计算出近似的管路特性曲线。
4.2.2 由最不利点压力Hm确定水泵扬程
    即需在管网最不利点设置压力远传设备,并向控制室传回信号,控制器据此使水泵按满足最不利点压力所需要的扬程运行、由于管网最不利点往往距离泵站较远,远传信号显得不太方便,而且,在市政供水系统中,由于管网的调整,用水状况的变化等随机因素的影响,都会使实际最不利点和设计最不利点发生一些偏差,给变压供水的实施带来困难。
 5 结论
①变频调速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水泵节能技术,但却具有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不可能简单地应用于任何供水系统,具体采取何种节能措施,应结合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②变频调速适用于流量不稳定,变化频繁且幅度较大,经常流量明显偏小以及管路损失占总扬程比例较大的供水系统。
③变频调速个适用于流量较稳定,工况点单一以及静扬程占总扬程比例较大的供水系统。
④变频变压供水优于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
恒压供水系统中具有一下几个典型的功能:
1、自动切换变频/工频运行功能
变频器提供三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供用户选择:
方式0:基本工作方式。变频器始终固定驱动一台泵并实时根据其输出频率:控制其他辅助泵启停。即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最大频率时启动一台辅助泵工频运行、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最小频率时则停止最后启动的辅助泵。由此控制增减工频运行泵的台数。
方式1:交替方式,变频器通常固定驱动某台泵,并实时根据其输出频率,使辅助泵工频运行,此方式与方式0不同之处在于若前一次泵启动的顺序是泵1→泵2,当变频器输出停止时,下一次启动顺序变为泵2→泵1。
方式2:直接方式。当启信号输入时变频器启动第一台泵当该泵达到最高频率时,变频器将该泵切换到工频运行 (对于这个切换过程,我在这里要声明,这个切换必须和软启动的过程一样,才可以切换,要不会影响设备的寿命,严重的会烧毁变频器和电机),变频器启动下一台泵变频运行,相反当泵停止条件成立时,先停止最先启动的泵。
2、PID的调节功能
由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水压信号(4-20MA或-5V)直接送入PLC的A/D口(可以通过手持编程器),设定给定压力值,PID参数值,并通过PLC计算何以需切换泵的操作完成系统控制,系统参数在实际运行中调整,使系统控制响应趋于完整。
3、“休眠”功能
系统运行时经常会遇到用户用水量较小或不用水(如夜晚)情况,为了节能,该系统专用设置了可以使水泵暂停工作的“休眠”功能,当变频器频率输出低于其下限时,变频器停止工作,2#、3#泵不工作,水泵停止(处于休眠状态)。当水压继续升高时将停止1泵,当水压下降到一定值时将先启动变频器运转2#泵或3#泵,当频率到达一定值后将启动1#泵调节2#或3#泵的转速。
“休眠值”变频器输出的下限频率PR507设置。
“休眠确认时间”用参数PR506设置,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休眠值的时间如小于休眠时间td时,即td<tn时变频器继续工作,当td>tn时变频器将进入休眠状态。
“唤醒值”由供水压力下限启动,当供水压力低于下限值时由PLC发出指令唤醒变频器工作。
经测试“休眠值”为10HZ;“休眠确认时间”td:20s;“唤醒值”70%
4、通讯功能
该系统具有计算机的通讯功能,PLC变频器均提供有RS232或485接口PLC可选用西门子的S7-200计算机可以与一套或多套系统进行通讯,利用计算机同时可以监测:电流、电压、频率、转速、压力等也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各类参数。
此外该系统还具有手动/自动操作,故障报警,运行状态,电流,电压、频率状态显示缺水保护等功能。
四、系统的节能分析
节能的功率可用下式表示:
Δp=p(0.4+0.6x-x3)
其中x=Q/Q0=N/N0;Q为实时水量;Q0为满负荷的水量;P为满负荷的功率;N0为额定功率;N为实时功率。这里通过运行观察,统计出三台泵一天之内的运行时间为:1#泵24小时;2#泵大致运行19小时;3#泵仅运行13小时。
如果按360天计算利用阀门来调节功率为:(30×2+15)×24×360=648000Kwh
利用停止泵运转方式为:[(15×24)+(30×10)+(30×13)]×360=475200Kw
利用变频工作时:3#泵始终处在状态为13小时;2#泵变频工作为7小时(3#泵不工作,2#泵工作时间)
如果水量调到80%时计算两个泵节电量为:P×h=30×(0.4+0.6×0.8-0.83)×(13+7)×360=79488Kwh
这样与第二项计算与变频节能计算时比用阀的调节节能为:648000-475200+79488=252288Kwh;按每度电0.4元计算,每年可节省电费:252288×0.4=100915.2元。可见每年可节省电费约10万元左右。
由此可见,变频恒压给水设备,既可以很好的满足用水要求,又可以节约能源,同时还可以降低设备的运行故障,是今后推广和大力提倡的方向。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同志们继续灌水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cps-21系列恒压供水智能控制器的高科技公司,上文所述的控制功能我公司的产品均可实现,如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北京兰利科技曾先生:tel: 010-82561399或登陆网站www.ardlabs.com

网友B:
一般来说,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是不能直接切换的工频的,特别是大功率的变频器,因为变频器很难保证自己输出电源的相位和电网中的电源相位一致,所以
  "方式2:直接方式。当启信号输入时变频器启动第一台泵当该泵达到最高频率时,变频器将该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启动下一台泵变频运行,相反当泵停止条件成立时,先停止最先启动的泵。"
  这种方式有待斟酌.

网友C:
变频恒压供水省电不知你是与哪种供水方式比较的?如果与高位水箱比,那时胡说。

楼主:
但是高位水箱有成本,还是有水质的问题?提高水的品质

网友D:
实践证明:直接切换,没有什么问题!卖了好多套了!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不大可能,从理论上来说,直接切换肯定会有冲击的问题,点机是三相的,每相差120度,但是从世界上来说,你直接切换就有可能是180度的差距,这样的话,你的电机受到的冲击就会是以前的两倍,对电机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电网的冲击会更加大!!就没有完成使用变频器的初衷,

网友E:
实践证明:直接切换,没有什么问题!卖了好多套了!用了好多年了!

你的运气好,我就烧过一台AB的,痛心.

楼主:
你的工程肯定会有问题的,你的电机的寿命肯定是别人的一半还要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工程质量的,这样的做法能通过验收,汗汗

网友F:
与变频器配套的电流变送器大家会用到吗,就是模拟量的转换,变成4~20ma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大鹏13914037100

网友G:
方式0:基本工作方式
方式1:交替方式
比较实用。直接切换有一定的冲击。切换时压力会波动,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稳下来。

网友H:
对我很有帮助,谢了楼主

网友I:
怎么没有曲线图参考。

楼主:
现在我手上没有曲线,过几天发上去。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J:
楼主辛苦了,能提供具体的案例吗?

网友K:
直接切换会拉狐,如果容量小的话,还可以,但是大了以后对接触器和对电机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网友L: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M:
绝对的好文章

网友N:
如果使用的电机功率很大,一定要先投后切,还要注意相位,频率,副值等。不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险。

楼主:
所以说直接切换是有很大的风险,只要把电机理论好好看一下,然后看看三项交流电源的波形,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楼上的兄弟说的危害还是有的

网友G:
是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N:
关于这个话题,李春发大哥有个帖子,是关于这方面的,你们可以在变频器里找一下,相信会有所帮助的!

网友O:
不错,我也正在做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
希望能给大家帮助,毕竟现在恒压供水使用的非常广泛。

网友P:
大功率切换大家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不需要切换,最好买一个软启动器,用软启动器切换启动,这个大概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了,投资也不大

网友Q:
楼主辛苦了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R:
很好希望以后大家多发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S:
什么叫直接切换,是:变频起泵到工频以后,将变频器切掉,然后将惯性运转的电机切到工频上。

楼主(2007-01-24):
这个板块主要都是一些比较理论性的问题,但是抓住了变频改造的几个基本要点,如果好好看看这个帖子,基本上变频恒压供水的节能性就会比较清楚,如果还有啥问题,可以在这个帖子里继续发问,我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只要是变频器都可以使用在供水的系统里,只不过是变频器荣不容易使用的问题!呵呵希望大家不要抛砖砸我

网友T:
单价18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2000(可一拖二),
单价24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3000(可一拖三)。

详情看公司网站:
0534-5013258
德州来运科技公司www.laiyunkeji.com

网友U:
很好,感谢楼主发这么好的大作.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希望同志们也多发好帖,

网友V:
不错的文章,指出了变频恒压供水使用中的利与弊!!!

网友W:
各位:
我在北京(南四环)有一厂地生产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体,有380V电源,技术高,价格合理,可来料加工,可上门安装调试。一控三,一控四。承接柜体量大交活快。有意来电!
联系电:13911093205,联系人:刘经理

网友W:
各位:
我在北京(南四环)有一厂地生产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体,有380V电源,技术高,价格合理,可来料加工,可上门安装调试。一控三,一控四。承接柜体量大交活快。有意来电!
联系电:13911093205,联系人:刘经理
Emeil:Fudarlx@sina.com

网友X:
想起前段时间工控网上有一位先生(名字忘了),提起水箱供水与变频供水到底哪个节能的问题,颇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水箱供水比变频供水节能--请注意,仅仅讨论节能,不考虑其它的优劣。

楼主能不能从理论,到实际测试数据,把这两种供水方式的节能做一个比较呢?

网友Y:
学习了!多谢楼主总结

网友Z:
好!要是有个具体一点的工程加以解说就好了!

网友AA:
为什么不利用变频器本身的PID及切换指令啊 非得用PLC吗;还用既然会出现切换过电流,那就采用变频器的固定泵模式啊

网友AB:
谁会做给水柜子啊,恒压的啊,我公司需要做给水配套柜子 一用一备.一用一补的,谢谢.  2.2   7.5 . 11 . 22.18. 55  千瓦功率的拿公司能做请发到我信箱 abcde12344@tom.com  .要详细配件的选型.价格合理,我就订购,.

网友AC: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AD:
我公司需要进行供水系统、空气压缩机、锅炉变频改造,欢迎有能力的公司与我联系电话:010-80511206,13473632211-808

网友AE:
楼主写的不错,顶一下.
   说到节能,从能量守恒的原则上,与水箱比可能确实不节能,如果你不做恒压控制,只是简单的上下水位控制,供水过程中电机一启动就是50HZ,水箱满后,就停止电机运行.而变频器是把那些浪费的能源节省了下来,所以你会觉的不节能,反而,如果变频器只是运行在50HZ,还浪费能源,因为变频器也要消耗.用变频器的好处不仅仅是节能,更重要的是自动控制、生产工艺等多方面的要求。
   对于直接投切,我个人认为没有多大问题,举个例子。假如运行到50HZ后投切,投切判断时间都很短,变频器输出接触器断开后,U、V、W三相也就没有电,我们用的是普通的异步机,转子上随即也没有电,不存在能量回馈问题。这时工频接近来,转子的转速下降的不多,电机磁场重新建立,比起从0HZ的工频启动冲击小的多。与相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什么理解不对的,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F:
在供水系统中,变频到工频的切换是慎重的。最近我作了人小项目,切换到工频时,先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再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最后工频接触器接通,结果一次正常,一次空开炸了。我没弄明白是何原因。变频器是160KW的。

网友AG:
变频瞬停再起动,变频内部要自学习,从多少频率\相序\电压开始输出,如不对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AH:
联系方式:suntao1682003@163.com

网友AH:
我们公司就是做暖通空调还有锅炉的,希望能经常和你们交流啊

网友AI(2007-03-12):
 在供水系统中,变频到工频的切换是慎重的。最近我作了人小项目,切换到工频时,先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再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最后工频接触器接通,结果一次正常,一次空开炸了。我没弄明白是何原因。变频器是160KW的。  原因是什么

网友AJ:
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AK:
其实变频器的功能包含着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AL:
 我们一般做变频供水的常遇到这种情况
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
这时因为水泵在20赫兹左右是不上水的,因此对管网压力没有任何贡献,因此系统要达到省电效果要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有个下限频率,系统低于下限频率后没有输出,这样就避开了水泵做无用功的区间,这是在管网密闭比较好的情况下一搬只设定下限频率就可使水泵停机保压.但对于有轻微泄露或有小流量用水的情况必须还有下面功能
2.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当管网轻微泄露或有小流量用水情况下,水泵高于下限频率运行,一直低赫兹维持小流量用水,水泵一直会转个不停,不停机.这时应该休眠,就是软件判断低赫兹一段时间,如果在判断时间以内还是低赫兹运行,泵停机,直到当管网压力低于某个压力下限这样泵才唤醒起动,。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下面控制器可轻松实现上面功能
ZYG-II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可在变频环境下可靠运行,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具有多种运行方式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临朐县城秦池路46号
 电话:05363672460 ,3113590
网址:www.yifeikeji.cn在下载中心有pdf版说明书可下载,说明书包括外形尺寸参数设置电气应用原理图,欢迎下载
 e-mail:yifeikeji2006@sina.com,hardboy89c52@sina.com

网友AK:
             潍坊赛普变频电气
   优质的的产品,真诚的价格,优越的售后服务体系,等着您。
我们有交流变频器,软启动器,伺服驱动器,
      型号0.37--600KW。
   地址:潍坊309国道365KM+600M处。
  电话0536--6289671      6289681     8377368       6289101
  传真86-536-6289691    8377369
   http:www.wf-sapphire.com

网友AM:
 当然要留时间从变频切换到工频,要不就真要搞坏了

楼主:
不会吧,是广告

网友AN:
楼主如果有空能给我一份详细的 资料吗

网友AO:
顶!!
有没有PLC变频转工频的子程序.(西门子)

网友AP:
一拖三、一拖四其实很不合理。一台变频+几台工频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AQ:
我是专门做变频恒压供水及变频节能改造的,价格合理,欢迎来电咨询!电话:13348828907 13980613343

网友AR:
大功率切换到工频,用星三角切换就行了呀!!!!!!

网友AR:
    一般来说,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是不能直接切换的工频的,特别是大功率的变频器,因为变频器很难保证自己输出电源的相位和电网中的电源相位一致,所以
  "方式2:直接方式。当启信号输入时变频器启动第一台泵当该泵达到最高频率时,变频器将该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启动下一台泵变频运行,相反当泵停止条件成立时,先停止最先启动的泵。"
  这种方式有待斟酌.

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看看这个网址:http://www.emersonnetworkpower.com.cn/cn/resources/products/1102983786095.pdf

网友AS(2007-04-27):
TO XIAO菜
大功率的不能直接切换工频,那该怎么切换?是不是要装个时间继电器,等电机停了再投入工频?

网友AT:
我也做过一个一拖四的变频恒压供水,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下

网友AU:
以前看过了。

网友AV(2007-09-18):
学习了,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继续学习中

网友L: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AW:
我急需一套一拖二的恒压供水资料,

你能帮我吗,报酬可谈,谢谢!!!!!!!

苏州   盛锋   13862510983

网友:
省电是相对的

网友AX(2008-12-22):
写的不错,顶起来。

网友AY:
在我们这里目前意义不大

网友AZ:
对:供水智能控制 关于我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cps-21系列恒压供水智能控制器的高科技公司,上文所述的控制功能我公司的产品均可实现,如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北京兰利科技曾先生:tel: 010-82561399或登陆网站www.ardlabs.com
内容的回复:曾先生:你的控制器有休眠吗?

网友BA(2009-03-15):
太好了

希望能够相互交流

网友BB(2010-05-04):
图没有看到

网友B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同志们继续灌水

各位大佬,有谁有CONVO,CVF-G3型变频器卖,求购一台,与qq823639465洽谈

网友BD:
要收藏好,值得参考啊

网友BE:
我是程雄!深圳市正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我司有生产,并出口到智利,美国,阿根廷等国家!产品超级稳定,可根据客户需要生产!电话:0755-81791843.手机:13925294669

网友BF:
其实一托一方式最节能,

网友BG:
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BH(2010-06-25):
比较系统,好好学习一下,顶

网友BI:
不节能的,用于7/8层楼供水还可以,对用户多的高层供水能耗大,变频供水的耗电量是高位水箱供水耗电量的5倍,呵呵!

网友BJ: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cps-21系列恒压供水智能控制器的高科技公司,上文所述的控制功能我公司的产品均可实现,如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北京兰利科技曾先生:tel: 010-82561399或登陆网站www.ardlabs.com

你这个产品不行。我们公司以前用太多了。!!!问题太多了。。。。。

网友BK:
引用 网友BI:
不节能的,用于7/8层楼供水还可以,对用户多的高层供水能耗大,变频供水的耗电量是高位水箱供水耗电量的5倍,呵呵!

1、恒压供水,可以把系统供水扬程定在最低扬程上;

2、节约了高扬程供水时扬程高出部分的能量损耗;

3、但是,为了节约“扬程高出部分的能量损耗”,系统改变频调速恒压供水;

4、而变频器的引入,动力系统的效率下降20%,既耗能增加了20%;

5、由于“扬程高出部分的能量损耗”很小,特别是高层供水,扬程高出部分一般就几米;

6、所以往往是系统损耗效率增大的损耗>“扬程高出部分的能量损耗”;

7、对于低扬程、大流量供水系统,恒压供水才有可能节能!

网友BL: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最近单位要用恒压供水,参考参考

网友BM: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BN:
受教了...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BO:
那变频器 用PID控制 恒定流量,PLC编程怎么编写那?

网友BP:
休眠确认时间”用参数PR506设置,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休眠值的时间如小于休眠时间td时,即td<tn时变频器继续工作,当td>tn时变频器将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BQ(2010-07-28):
学习学习,本人还是小学生

网友BR:
哇,这个帖子好像很久都没人看了啊,怎么这么没人气呢?多好的文章啊!

网友BS:
看一次顶一次,用心看完这个,有理论有实践,指导意义很强。LZ,赞一个。

网友BT:
我粗浅的学过点搞过点,现在仍然感觉到从理论上研究确实学无止境

网友BU:
不错,本人在恒压供水上用的是三垦的变频器

网友BV:
恒压供水控制器切换的过程是当变频器工作到输出50赫兹的时候,如果出口水压还是不够,就将变频器拖动的水泵电机和变频器脱开,(接触器断开)这时候水泵在惯性作用下还有转速,很快就将工频接触器投上。这个过程都是由控制器自动控制的。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切换工频的时候电机是在有初速度的。电流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手头有一个项目,需要做两台电机控制柜,实现一拖二的(负载为水泵,功率为200KW),富士变频器,加降压启动的工频旁路。控制柜里需要安装6个接触器。这种功率下当变频切换工频率,要是担心切换时相位的问题,总不能等水泵电机完全停下来再降压启动吧?我是打算切换的时候直接合闸主回路接触器。

网友BW:
楼主说的很好 我是新手 楼主能不能给发个例子看看 指导指导在下 我的QQ552316813

网友BX:
调试变频柜不用三相电源也可以啊

网友BY:
变频恒压供水是比较节能

对经常停电的地方还是要用到和无塔供水罐

配合使用

网友BZ:
有什么用,不过是文献而已,又没有实际电路图及调试,楼上的觉得有用吗?

网友CA:
各位朋友:

我公司在深圳专业生产通用和各行业专用变频器、节电柜,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在行业居中,回扣也比同行业高,售后服务好220-380V,0.75-220KW有现货,其它规格可订做,一般5天交货。另外,可承接各行业节能改造项目。

联系电:13088818158,联系人:章华俊
Emai:zhj0794@126.com              QQ:1084914768

网友CB:
给大家推荐很好的网站
一个是http://www.51661808.cn/
一个是http://www.bjbpq.com/

网友CC(2010-08-30):
河南万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也专业做恒压供水变频柜,

www.hnwhjd.com

网友CD:
好文章!在我身边有的同事还认为变频器运用在水泵上不能达到节能效果.

网友CE:
现在小区楼顶上面用到的就是这个变频恒压供水的系统、。

网友CF:
大家好,F1000-G0015T3B惠丰380V 1.5KW变频器驱动板U10 IC的型号知道不,麻烦帮忙查一下?

网友AX:
. 通过通信控制,可以实现无人值守,节约了人力物力。

网友CG:
受益匪浅,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CH:
好贴 学习中 不错的文章

网友CI:
一拖一好弄!难弄的是一拖几!!!!!!

网友CJ(2011-06-25):
怎么样才能实现交替运行啊?

网友CK:
如同LZ所说,确实好几个好处。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供水

网友CL(2011-08-02):
YOU are very strong

网友CM:
楼主有没有丹佛斯变频器FC102 11KW的设计指南和编程指南啊?小女才接触变频器和PLC,表示很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