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控制并口。。。

楼主(2006-12-10):
   请问各位:
     VB6.0在XP系统下怎么控制并口进行I/O操作,用什么API函数或什么DLL,或者直接用什么样的控件?
     谢谢!

网友A:
操纵I/O 需要ring 0 级别的权限,
 方法有2,
1)编写类似于Ring 0级别的程序(类似于驱动程序)
2) 借用别人的编写的lib文件.
     如: porttalk, 使用上和调用标准的dll文件一样,在google查吧

网友B:
WINDOWS2000下的VB6直接端口讀寫操作 --- WINIO
http://www.daqchina.net/daqchina/download/wini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