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MPI电缆能否代替PROFIBUS电缆使用

楼主(2006-12-10):
现在PLC SIEMENS 300要和直流调速装置6RA70通讯,我没有PROFIBUS电缆,能否使用MPI电缆代替,用PROFIBUS协议通讯呢??

网友A:
可以通讯,但是协议不一样了

楼主:
请问使用什么协议呢??

网友B:
是你的编程电缆吗?如果是的话,请不要试

网友B:
用一般的屏蔽双绞线焊两个接头就可以做实验

网友C:
按6,3,8,5焊个头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