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线的选择???

楼主(2006-12-10):
我用的是安川电机,因为供货商没有提供电机的编码器线,所以要自己去市场去买,
请问:标准是什么,??
我买来过一种RVVP 0.3mm的四芯线,用了一些时间后(因为这根线一直在动,弯曲的)就坏了,没有信号传输了..不明白,之后把线拿下来,放直了线量两头导通,弯曲了就又不通了....
晕...望各位解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谢!!!

网友A:
可以买排线,就像打印机里面的接打印头那种,便宜又好找

网友B:
用抗挠性好的线,比如硅橡胶电缆

网友C:
Igus的SuperFlex线缆,很好!也很贵哟!

网友D(2007-02-06):
编码器的电缆线是很贵的,外面要带屏蔽的。

网友E:
RVVP-3*(2*1.5)三对对称的屏蔽线外加屏蔽、护套软电缆

网友F:
請參考 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