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部做负荷分配还是速度分配效果好啊?

楼主(2006-12-10):
网部做负荷分配还是速度分配效果好啊?特别是驱网和伏辊,因为有可能由于真空度的不稳,造成车速不稳或伏辊打滑!有没有做过速度分配的啊?

网友A:
负荷分配的实现方式有很多,先说说你你在网部的负荷分配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B:
看你的网部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单长网或叠网,带真空伏辊的话,速度控制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超成型或点数过多,采用负荷控制更好。速度分配采用驱网辊为主点,根据负荷或电流大小自动调整伏辊的速度

网友A:
说得比较好,但是纯用速度控制难度比较大
但是可以这样来实现:从机也是速度控制,但是以主从的电流或转矩调整后作速度修正。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2007-03-10):
我们是长网的用负荷分配做,一直很好。

网友D(2007-05-11):
可以说说具体做法吗?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4754

网友D(2007-08-17):
本人对这个话题超感兴趣!还有人发表意见吗?

网友E(2007-09-21):
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希望大家积极发表意见

网友E:
我们的500米叠网纸机,用的就是负荷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