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艺管线静电跨接

楼主(2006-12-11):
催化裂解装置本身的工艺管线是否有必要作静电接地,还有其法兰是否必须作跨接线。谢谢

网友A:
对的,必须采取防静电处理,而且法兰处必须用铜皮或者粗铜线作跨接处理。

网友B:
法兰一定要做跨接

网友C:
管线是在进出装置处和每三十米做一次静电接地的,法兰吗,好像不用做的吧.

楼主:
顶 还是王老五呀 谢谢 前两天找到东东拉,说的是呀,但是需要测量一下.看一下法兰螺栓的连接面积.

网友D:
法兰需要做,由于连接处不好而出现势差,建议做跨接

网友E(2009-03-22):
易燃易爆管线法兰连接静电跨接线的面积有何最低要求,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F:
必须接的,石油化工规范有关于静电连接的要求

网友G:
必须采取防静电处理,而且法兰处必须用铜皮或者粗铜线作跨接处理。

网友H(2009-04-26):
法兰连接少于4个螺栓才要做静电连接

网友I:
引用YGZ2008
法兰连接少于4个螺栓才要做静电连接

确有这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