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实行,贴子“请教:常开还是常闭”的争论

楼主(2006-12-11):
看了此贴“请教:常开还是常闭”
有一个电机保护器,在没有通电时其输出触点是常开的,通电后这个常开触点就闭合。只要这个触点闭合,就说明电机工作正常。
请问这个触点画在图上是应该画成常开还是画成常闭?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1688&page=1
  真是争论不休,其实对比一下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的动合状态,与哪个电动机保护器的触点的状况不是一样吗,也没见哪个设计图将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乱画的。
  一般器件的触点都有常开和常闭(未通电状态下),至于图中到底用常开还是常闭,那要看实际接的是什么。实际用的是常开触点,那毫无疑问图中必须画成常开。

  电气设计、电气控制、电气安装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很多的实施标准,也非常详细,有标准的必须实行,否则大家各做各的,乱画一通,别人如何理解?如果理解了,那不会出现问题,否则,施工接线将造成人为的故障。
还是安标准来做的好!

网友A:
通常是画常开的哟

网友B:
这是个基本概念不清的问题,怎么算常开还是常闭,只要看看切断电源下的状态就知道了,楼上的肯定是敞开的。

网友C:
是啊我看也是!!是常开的

网友D:
1、这样讨论不会有结果,你说常开,他说常闭!
2、要说出根据,要说出道理,要说出标准,通过辩论大家明白了根据、道理、标准;
3、在道理、标准上才会达到一致,才会有结果;

网友B: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判断触点的开闭是一个基本常识啊!我一进厂我的师傅就教给我了,我虽然没有去查过规定,但是一个全国知名的机床大厂传承了几十年的规则不会是瞎蒙的吧,其实这个问题只要是在机床行业工作的电气人员都知道的,这个判断规则本身也是世界通用的。给你个例子:假设有一个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泵需要系统上电就运行(小里说计算机的CPU风扇就是),但是出了问题又需要热继电器动作保护切断,在电路图中这个电机要接交流接触器,你说这个接触器是常开还是常闭?你要是去买常闭点的接触器吗?还是判断出了市场上的都是常闭的~如果你去告诉营业员你需要一个接触器,并且还要有一组辅助触头,人家问你是要常开的还是常闭的触头,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判断开闭的,电气制造商也是这个标准生产和销售的,要是都像你....估计至今还生活在点煤油灯的时代,呵呵。

网友D:
   “不通电的情况下判断触点的开闭是一个基本常识”

1、“不通电的情况下判断触点的开闭是一个基本常识”,这个大家都明白!
2、讨论的问题好像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E:
那个帖子已经很多人争论了,再开帖也不会有结果!!

网友D:
      TO   标准触点:

网友D:
  TO   标准触点:

1、接触器的触点在电路图中怎么画,大家都清楚,以通电前的状态为准;
2、比如说空开,它有手动和闸动作,又有保护自动跳闸动作,这样它的触点用手动和闸前的状态,还是用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的状态???
3、我希望大家讨论“根据、道理、标准”!!!

网友D:
1、比如说空开,它有手动和闸动作,又有保护自动跳闸动作,这样它的触点用手动和闸前的状态,还是用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的状态???
2、比如说空开欠压保护触点,手动和闸前的状态为“开”,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为“闭”,你说在电路中画“常开”还是画“常闭”???

网友F:
NO or NC   N:normal常态,在通常的继电器电路电路图中,是指不通电的情况下触点的开闭。

网友D:
    TO     工控边边人

比如说空开欠压保护触点,手动和闸前的状态为“开”,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为“闭”,你说在电路中画“常开”还是画“常闭”???

网友G:
有一个电机保护器,在没有通电时其输出触点是常开的,通电后这个常开触点就闭合。只要这个触点闭合,就说明电机工作正常。
请问这个触点画在图上是应该画成常开还是画成常闭?

常开。

网友D:
有一个电机保护器,在没有通电时其输出触点是“开”的,通电后这个触点就“闭合”。只要这个触点闭合,就说明电机工作正常。电机工作不正常就保护,此时这个触点是“开”的,请问这个触点画在图上是应该画成常开还是画成常闭?

网友D:
比如说空开欠压保护触点,手动和闸前的状态为“开”,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为“闭”,欠压保护自动跳闸后是“开”的,你说在电路中画“常开”还是画“常闭”???

网友D:
1、有一个电机保护器,在没有通电时其输出触点是“开”的,通电后这个触点就“闭合”。只要这个触点闭合,就说明电机工作正常。电机工作不正常就保护,此时这个触点是“开”的,请问这个触点画在图上是应该画成常开还是画成常闭?

答:画“常开”

2、比如说空开欠压保护触点,手动和闸前的状态为“开”,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为“闭”,欠压保护自动跳闸后是“开”的,你说在电路中画“常开”还是画“常闭”???

答:画“常闭”

3、1的答案,没有争论!2的答案有争论!!!

楼主:
判断一个触点是常开还是常闭的,必须是器件在初始状态下
1. 未通电状态(如继电器接触器等)、
2. 未受压力驱动(如限位开关、按钮开关、脚踏开关等)、
3. 加了工作电源,但未有检测物体(如接近开关未靠近铁等检测物、光电开关没有检测物挡光)

刘工上面说的
1的答案,没有问题!2的答案不敢苟同,空开在未受外加因素状态下,其欠压保护触点为”开“,那么在电路图中就应该为”开“,而不应该再去考虑器件具体工作后的状况。

楼主:
刘工上面说的空开欠压保护触点的工作状况与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的状况有点相似,讨论常开触点
          空开欠压保护触点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外力合闸            线圈通电
           欠压跳闸            线圈断电
触点状态 开--闭--开            开--闭--开

分清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的常开、常闭应该不是很困难吧

网友H:
楼主说的问题是常开。简单的问题讨论复杂了!

网友D:
     TO   xue-816

1、  空开欠压保护触点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外力合闸            线圈通电
           欠压跳闸            线圈断电
触点状态 开--闭--开            开--闭--开
2、你说到点子上了,关于上述这种情况现在是有没有规定、标准、根据?

楼主:
To: 刘工
     标准应该是有的,不过不会非常的详细介绍每一个器件的常开、常闭的区分,只是作出一般规定。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上面说的“初始状态”。

网友D:
1、触点的状态在激励前后反转;
2、以激励前的状态作为画图的状态;
3、空开欠压保护触点 :
   外力合闸
   欠压跳闸
   触点状态 开--闭--开    ;
4、3存在两次激励,三个状态,两次反转;
5、4这种情况的触点在画图时的状态用什么有没有规定、标准?谁来讲以下!!!

楼主:
看看断电延时继电器的NO、NC触点

楼主:
图怎么这么大?
空开欠压保护触点 与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相同的工作状况,NO、NC也应该同样处理。

网友I:
有一个电机保护器,在没有通电时其输出触点是“开”的,通电后这个触点就“闭合”。只要这个触点闭合,就说明电机工作正常。电机工作不正常就保护,此时这个触点是“开”的,请问这个触点画在图上是应该画成常开还是画成常闭?

答:画“常开”

2、比如说空开欠压保护触点,手动和闸前的状态为“开”,手动和闸后、保护自动跳闸前为“闭”,欠压保护自动跳闸后是“开”的,你说在电路中画“常开”还是画“常闭”???

答:画“常闭”
支持都应画常开。

网友J:
支持都应画常开。

网友K:
怎么还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自己做过图的人都知道。

网友L:
画过图的人都会画常开的。

楼主:
是的,专业做设计的都会画常开的。应该很好理解。

网友M(2009-11-03):
这是考大家吗? 呵呵呵 一般通常的接法都是接常闭的 常开一般情况都是用来 故障报警输出点的

网友M:
大家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的生产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经理 手机13780188599 电话26810336 QQ646428746

网友N:
是不是楼主没画过图呢,这个问题我想初学者都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