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PLC控制步进电机插补运算

楼主(2006-12-11):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下,我想用LG-PLC控制步进电机两轴走斜线,该如何编程?请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选择的PLC型号   如果是120系列的没有直线差补功能;200以上的产品可以选择位置输出模块使用直线差补功能.

楼主:
谢谢!PLC是K120S 的k7m-drt20u,另外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时候如果是用的D寄存器,如何能看见运行的数据,或者说剩余的数据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解惑啊?

网友B:
如果用K120S的位置功能,其相关标志数据在F区的F0280~F045F中察看,其中当前位置数据的地址为:CH0:F0340~F035F即双字F034;CH1:F0420~F043F即双字F042。

网友C:
"砖头”和“梦游”两位老兄的意见楼主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