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6-12-11):
我用的三菱Q系列PLC,想把编码信号直接返回到PLC,可以吗?怎么做?要用专门的模块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無需模塊,去查查資料,簡單

网友C:
把驅動器A相、B相、Z相的各兩條線與PLC的A、A/、B、B/、Z、Z/相連,就可以實現編碼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