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样的HMI能用辅助按钮翻页?

楼主(2006-12-11):
    现在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客户不希望人动触摸屏,但又想翻页查看内容.

需要增加一个按钮来实现翻页的功能,不知道那种HMI可以?

网友A:
可以选择delta的人机,通过plc换页就可以了。

网友B:
EasyView也可以。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具体怎么操做的?

网友B:
采用EasyView为例:
    在PLC中编写相关程序,使下翻按钮每次按动时M32.1~M33.2(以西门子PLC为例,具体需要的继电器数量等于触摸屏的显示页数)依次动作,但同时只有1个继电器动作;使下翻按钮每次按动时M33.2~M32.1依次动作,但同时只有1个继电器动作。
    然后再触摸屏中添加“PLC控制”项目,当M32.1动作时切换窗口到10#画面,当M32.2动作时切换窗口到11#画面......
    连触摸屏的宏指令都可以不用——这个编程难度不大。触摸屏具体编程请参阅相关手册。

网友C:
可以在HMI中选中“设备寄存器控制画面自动切换”功能,HMI就可以根据所连接设备(如PLC)中的相关寄存器数值跳转到相应的画面了!POP文本HMI就有此功能。

网友D:
我觉得任何一个HMI都可以做,具体看自己如何做了,一是通过屏自身的功能,二是通过PLC控制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