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2个月密码?

楼主(2006-12-11):
我帮人开发一套控制软件,他怕供货后收不回来钱,想我在里面设置2个月的运行期限。程序中间不是一直运行,可能关机~~等~~不知道状况。就想2个月后不能运行。怎么做?我试到某一天用字符串判定日期跳出,可也只能当天有效,过了就不好用了。

网友A:
用次数来限制

楼主:
次数限制怎么做?用什么命令?

网友B:
设置系统变量“$日”的数据更改脚本,里面程序如下:

使用天数=使用天数+1;
if(使用天数>60 && 没给钱)
exit(0);//那么每天判断一次

网友C:
天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这么麻烦,用次数来做你觉的好吗?你想两个月后收人家钱,要是人家两个月之内没有运行过60次,隔个10天八天的运行一次,你10*60=600,哪不是要两年后才可以停止?组态王里没有日间限制?没有条件动作?真郁闷,搞个条件动作不就完了,反正力控里是有个日期中间变量的

网友D:
苍天大地可能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吧。不错你的考虑很正确,但是乎不太和实际相吻合!

网友C(2007-02-06):
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做的工程也有十几个了吧,反正都是这来干的,你把当前的时间抓出来,再把两个月后的时间算出来,做个IF 语句不就完了,

网友E: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不能让厂家把加密给摆平了,厂里一般也有厉害的人,人家把密码程序修改了,不就可以无限期使用了!

网友F:
lychang67方法可以借鉴.苍天大地也可以考虑.

网友G(2007-03-12):
我用delphi做了个注册程序,在组态王运行时自动运行,注册加密都可以,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H:
 zyxbca:能否发一份过来试试,谢谢! hitin@tom.com

网友I:
zyxbca,这个方法不错,能否发一份来试试?
谢谢!!
luruidong1983@163.com

网友J:
是個好辦法

网友K:
不错,又学到好多。

网友L(2007-04-13):
可以说下是控制什么东东的./...哦

网友M:
以成信为本.你不相信对方会给你钱,对方不相信你没有给他做手脚,所以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方法应该很简单

网友N(2007-06-24):
IF($年$月<=2007年8月)
{条件=1}
ESLES
{条件=0
}

网友O: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下上面说的"设置系统变量“$日”的数据更改脚本," 这个到哪里去设置啊..怎么点开??
谢谢了哦

网友P:
不难做,做在运行脚本里。

网友Q(2007-08-27):
   IF($年$月<=2007年8月)
{条件=1}
ESLES
{条件=0
}

呵,改一下系统时间不是照样可以运行!
把当前系统时间改到2005年
呵,还可以用两年!

网友R:
能不能搞个二个月后把硬盘格了,这样就保密了吧

网友S:
在组态王中和PLC中都做,PLC不允许程序上载,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T: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是新手,你们能不能把加密讲详细一点?

网友U:
我认为先要知道以下几个前提:
    1.大多数的PLC都可以被解开。
    2.组态王工程也可以被解。我曾花几小时时间研究过组态王主工程,在某个文件中有一个字节规定了密码是有效还是无效。改为无效就可以打开组态王工程。但这只是初步,各个画面还要继续处理,这个我就没有弄过了,没兴趣了。
    因此要加密,最稳的办法是自己做程序。
    退而求其次,选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开的PLC,并在PLC中和工程中都加上判断代码。
    判断的过程我认为最好是这样:在某个地存放上次程序启动日期及一个代表这个日期中工程运行次数和工程运行天数。首先取当前时间与上次时间比较,如果一样则运行次数加1,如果大于上次启动日期则在工程运行天数上增加相应值,如果小于上次启动日期则显示工程损坏。然后如果当天运行次数超过一定值则将运行天数加1,并将当天运行次数清零。判断运行天数如果大于指定值显示工程损坏。
    当然这个方法及上面提到的破坏硬盘的方法都可以简单解开,但是Windows系统都让人破了,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水平又很高的话就由它去吧,毕竟有这水平和时间他自己都做一个出来了。

网友U:
哈哈,好象这里不能发“解 密”之类的词。

网友V:
好像大家的办法都可以试试啊

网友W(2007-09-26):
PLC里做.不允许上载.组态也做.一般这样已经很保险了。 没个老菜鸟的水平起码搞不定吧.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X:
就为了这个 自己编个软件?哈哈~

网友Y:
下面引用由徐小宣在 2007-9-4 11:06: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先要知道以下几个前提:
    1.大多数的PLC都可以被解开。
  &…
--------------------------------------------------------------------------------------------
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程序加密方法,好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Z:
那如何设置禁止上载程序呢,学习了!

网友U:
有个强人说:把编程口的焊点焊开就可以了

网友AA(2008-03-12):
请问高人

IF($年$月<=2007年8月)
{条件=1}
ESLES
{条件=0
}
中的"条件"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定义这个变量定义??

网友AA:
  我有程序可以让他改不了系统时间

网友AB:
最简单的最实用的最安全的就是买用加密狗,一切ok。我个人也是这样用的,推荐同行的朋友这样保护自己的软件产品。

网友AB:
如果像朋友们说的只是在软件里加限制的话,只要是pojie的菜鸟都可以把你的软件pojie了。像咱们工控用的软件,开发出一套基本都可以复用的,可想如果有人想pojie你的软件的话提供一些悬赏钞票好多人都会帮你搞定的。因为我也找过pojie高手帮助我pojie过软件,所以了解一点点。

网友AC:
学习了,我公司有一套设备PLC挨商家这样整过。可惜我不懂,后来还是请人搞定

网友AD:
支持“中尉兄”;现在有带时钟的加密锁,一般人无法修改(极端黑客除外)其中的时间信息,软件运行时读取加密锁的时间,时间到

网友AE:
学习下,给我也传份看看。ziyou1638@163.com

网友AD(2008-05-01):
"现在有带时钟的加密锁,一般人无法修改(极端黑客除外)其中的时间信息,软件运行时读取加密锁的时间,时间到"

注意:1:并口锁并且挂打印机的要小心了

2:加密锁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