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S7-200的通讯配置?

楼主(2006-12-11):
下表显示可能的硬件配置以及STEP 7-Micro/WIN支持的波特率。表1用于CPU 22x模块,表2用于Profibus DP连接,表3用于CPU 21x模块,表4用于以太网和因特网连接。

注:对号表示支持。

1:支持使用PPI连接的外部调制解调器
(PC COM端口-RS232电缆-本地调制解调器-电话/无线连接-远程调制解调器-PC/PPI电缆-S7-200)
2:高级PPI协议与多台主站PPI协议之比较:
优点:    高级PPI设定值在程序员和CPU之间建立一种更直接的逻辑连接。
高级PPI协议能在几台CPU使用NETR(网络读取)和NETW(网络写入)指令时改善复杂网络的通讯状况。
缺点:    较之多台主站PPI,高级PPI限制可供使用的连接数目。
3: MPI协议不支持9.6 Kbps。19.2 Kbps是所支持的最低速率。

MPI协议不支持9.6 Kbps。19.2 Kbps是所支持的最低速率。

1:支持使用PPI连接的外部调制解调器
(PC COM端口-RS232电缆-本地调制解调器-电话/无线连接-远程调制解调器-PC/PPI电缆-S7-200)
2:高级PPI协议与多台主站PPI协议之比较:
优点:    高级PPI设定值在程序员和CPU之间建立一种更直接的逻辑连接。
高级PPI协议能在几台CPU使用NETR(网络读取)和NETW(网络写入)指令时改善复杂网络的通讯状况。
缺点:    CPU 212和214必须为1.10发行版或更新版本。较之多台主站PPI,高级PPI限制可供使用的连接数目。
3: MPI协议不支持9.6 Kbps。19.2 Kbps是所支持的最低速率。

网友A:
现在新购买了一个S7-200的PLC,CPU型号为CPU 224XP,没有买编程电缆,请问使用S7-300的编程电缆(RS232-CABLE 6ES7901-1BF00-0XA0)+ PC Adapter(6ES7 972-0CA23-0XA0)能否对S7-200 进行编程,协议设置MPI协议.

网友B:
据说用USB接口的设置成PPI才可以,难道用232的也可以?

楼主:
232采用MPI也可以实现通讯。

网友A:
可是CPU224XP CN是否支持MPI协议呢?需要设置什么地方呢?

网友A:
(1)编辑PLC程序如下: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结果拿去检测  是PLC 坏了
开始我一直怀疑是电缆问题

网友A:
不是PLC坏了,原因是我买的是CPU 224 XP CN,而软件的语言设置为English,所以不能下载程序,当我将语言设置为中文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D:
刚毕业工作难找啊,来学经验了。望大侠们多支持一下。

 有资料、经验的给小弟来点  gouzhiq@126.com       QQ:690886361   大哥,病毒不要的啊!!!

网友D:
  s7_200系统,电脑带3台锅炉运行正常,可带四台就会出现数据混乱或无变化、全部数据变成“???”、对操作员的操作,系统无反应。望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楼上注意检查一下您说的第4台PLC的地址是否和其他PLC有冲突,从而导致其他plc的通讯失败。
当然所有plc的串口配置应该完全一致。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兄长,系统现在自动恢复了.

网友E:
如果谁再需要S7-200的编程电缆,我可以提供。当然要比原装的便宜多了,质量可是很可靠的。一年内有问题免费更换。我的网站:plc.123ye.com。EMAIL:zyj63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