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插补控制

楼主(2006-12-11):
那位有插补控制的案例给发一个,谢谢!!
lxfauto@126.com

网友A:
插补什么?直线,圆?什么要求,逐点比较还是别的。其实有不少数控教科书可以参考的

网友B:
用http://www.baidu.com/或http://www.google.cn/搜
“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的算法”

网友C:
可以在www.adtechcn.com这家公司的网站下载一个控制器或者是控制卡的说明书看看,有你要的答案。这是一家专业做运动插补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家,网站有不少工控内容。

网友D:
大多数的PLC和别的控制卡之类的都提供查补功能,也有案例,很简单的,我用过直线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