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仪所发出的光束是否会受到太阳光等光线的干扰?

楼主(2006-12-11):
  我厂使用的一个激光测距仪,在最远端突然出现激光测距仪测出的距离为0,而现场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激光测距仪,只是由于是早上,太阳光光线太强,使激光测距仪的反射板比较明亮,我想请问各位大师,激光测距仪所发出的光束是否会受到太阳光等光线的干扰?

网友A:
如果激光测距仪使用可见光谱,自然会受到日光影响。先遮蔽一下了

网友B:
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激光的亮度在特定频率上肯定比阳光高几个数量级。虽然任何接受器都不可能只接受一个频率,但是还是可以选择适当接收范围的,在这个范围内,激光的强度也会比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日光高。当然,如果你让阳光直射传感器,或者,一起内没有滤波,那就单说了。

网友C:
如果确定有影响,可以自制一个圆筒套在测距仪前.

楼主:
我想挡的是反射板,现场测距仪太阳光照射不到

网友A:
那你得好好琢磨琢磨了,没太阳的时候怎么样?测量正常否

网友D:
激光的因该没影响,红外的才有影响

楼主:
该激光测距仪是用在穿梭车上,在穿梭车上还使用红外通讯,红外通讯接收端面朝阳光,对这个是否有影响还需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