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PRIFBUS DP电缆出问题了

楼主(2006-12-11):
几年前做的项目,一直运行的不错,PRIFIBUS-DP总线上一共有10个站,最近出了问题,用网络诊断测试,网络中的2-9号站不通,把其中6、7、8号站的通讯电缆头摘下来(一根电缆甩过去的,大约500米,普通铠装1.5电缆),用网络诊断测试表明其它7个站是GOOD。把6、7、8号站的通讯电缆接到PRIFBUS-DP,2-9站就连接失败,后又将6、7、8号站ET-200模块全部撤下,只留6、7、8号站通讯电缆接到PRIFIBUS-DP上(另外一头拆开并且悬空),网络中的2-9号站还是不通,经过对这条电缆测试、摇表、放电措施并且将外皮铠装良好接地,再接入PRIFIBUS-DP上还是不行.....,郁闷中!请前辈多加指点!

网友A:
把网络插头换掉试试,如果还不行,说明通讯口有问题了

楼主:
网络插头测过,没问题.

楼主:
终端电阻也正确的设置了

网友A:
把不通的站拆下来,就近plc单独作一下试验看看情况

网友B:
BT200 通过“FDL_request”扫描整个总线。所有作出响应的用户都会在 BT200 上显示

网友B:
BT200是一种对RS485物理层进行测试的检测工具,它不仅可测试电缆的情况,还可以测量从站的站地址。BT200分为普通和专家两种测试模式,在普通模式下可检测出站点连接中断、接线反相、短路、AB相或屏蔽层断路、没有或多于2个终端电阻等信息;专家模式还可进行RS485接口测试、路径测试、网络距离测量和信号反射测试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