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06-12-11):
我用OMRON的伺服系统每次后退都不到位只能100次后搜一次原点,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A:
是系统本身的计算误差还是机械传动过程中出来的?前者可以靠算法补偿,后者好象只能用原点重新定位吧。

网友B:
用什么控制的?查查信号来源

网友C:
恩 沈说的对~! 你先找到问题具体出在那在寻求解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