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比变频器?

楼主(2006-12-11):
市场上变频器品种及品牌繁多,如何对比选择一种合适的变频器?在保证足够的转矩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能耗。

网友A(2007-06-15):
性能、售后、价格。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

网友B:
    性能、售后、价格。
 以及机器本身的结构构造,内部模块的选用品牌,,还有适合的机械场合等
   深圳正弦变频器河北的找我
lixianzhonglove@163.com

网友C(2008-05-05):
没有统计数据可以说明某个变频器比某个变频器更省电的,这个很难比较,变数太多了。

不过可以保证的是,用变频器在多数情况下(低于工频运行)的时候是比不用变频器省电的。

选择变频器的条件是:服务,性能,价格,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