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

楼主(2006-12-11):
美国进口的电机.电压和频率都和国内的不一样.请问,如果我用变频控制.那么频率不同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是解决了 .如果我不改变电压的话,直接用国内的低电压启动,该电机的额定负载是不是和使用额定的电压启动相同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如果直接用国内的低电压启动,電機負載特性會改變,如果用變頻器,速度會上去,電機的負載特性一樣會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