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毕托管差压怎么计算?

楼主(2006-12-11):
毕托管差压怎么计算?
如果,插入深度不能达到中心差压还能计算吗?

网友A:
差压测风速的公式是:Pa=1/2×p×V×V
Pa---差压
P----密度
V----速度
当p=1.5千克/立方米 V=40米/秒 则Pa=1200Pa
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好像是通过一个什么系数来修正,具体我帮你查查!

网友B:
楼上的热情度很值得赞赏!
1、 毕托管差压怎么计算?--- 这个问题不对头!
2、毕托管差压不是算出来的 是用压力仪表测量出来的,比方U管 差压力表等
3、用差压方式计算流速 ,如果管道直径很小 可以取中心点 按你说的够不到中心说明管道够大了,大管道必须多点测量,如果单点测是非常不负责的做法 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式补偿

网友C:
在流速不够的情况下,好象的确需要补偿!